充电的时候闻到糊味了

楼主(2019-06-08):
现已经热变形了   不知道是充电器问题 还是电池的问题
两者都有一段时间没有用了

大家怎么看

拆了充电器发现有个元器件有问题  但不知道叫啥    谁知道

网友:
多大电流充的?

网友A:
仅仅接头高温,线材护套没事的话,就是接触电阻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接触电阻导致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接头高温,线材护套没事的话,就是接触电阻引起的。

电阻 ?  怎么会接到电阻 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