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锂电池做控电

楼主(2019-06-08):
两只1N4007二极管串联做降压线,接11.1V3S锂聚合物电池做控电,那些使用时间比较久的动力电池可以废物利用。

11.55V接上降压器电压降到9.8V,大约降了1.7V,这样可以避免锂电池过放造成损坏。

网友:
这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需要降压吗?电池仓里可放8个5号电池,算下电压就是12V,3S电池标称电压还不到12V,串2个二极管是多此一举。况且,这二极管直接串在电源线中间后用热缩管套起来多好,用个电路板没必要。

楼主:
3S锂电池冲满电是3×4.2=12.6V,串联两个二极管是为了防止锂电池过放。遥控器的报警电压一般是9.6V,9.6/3=3.2V,锂电池单节电压降到3.2V时已经过放了,串联两个二极管后遥控器报警时锂电池的电压大约是9.6+1.4=11V,单节电压接近标称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3S锂电池冲满电是3×4.2=12.6V,串联两个二极管是为了防止锂电池过放。遥控器的报警电压一般是9.6V,9.6/3= ...

很有道理,

网友A:
可以不用电路板,直接飞线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电路板,直接飞线更轻

用电路板焊接牢固一些,重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