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大神r9m和r9m2019款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19-06-08):
看外观都没有区别?各种参数也差不多,某宝里的介绍也没说2019款升级了什么,但是要贵几十块钱,准备和朋友一起买,他是x9d,我nv14的控,犹豫不知道买哪个,还有能不能推荐一个高频头用的天线,不要太贵,不玩远航,就是在学校飞穿越

网友A:
电子产品原则上买新不买旧,简单看了下好象外置供电可以用3S了,原来的记得只能上2S,普通飞行用现成的R9M+R9MM套装就行,同时里面也包含天线了,其实觉得旧版的用着也够用,发射配套天线是棒子,自认为效果觉得比SUPER8天线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产品原则上买新不买旧,简单看了下好象外置供电可以用3S了,原来的记得只能上2S,普通飞行用现成的R9M+ ...

嗯嗯,那我还是买旧款吧,还能便宜些,不远航应该不用外置供电吧,开100mw功率,天线配一个环形的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那我还是买旧款吧,还能便宜些,不远航应该不用外置供电吧,开100mw功率,天线配一个环形的天线

环形天线我用效果并没有棒子天线好,用买时自带的棒子天线就不错了,不用格外再花钱,100MW功率有时低飞还不如2.4G的效果好,也失控,用自动模式就好,用这种模式我平时飞没接外置电池飞一次控电够用。感觉新旧款主要差价是在所配的天线不同了。

网友:
供电电压不一样,一个最好10v,一个3s,

网友(2019-09-10):
问了frsky的官方客服,说是硬件有升级,信号会更好

网友:
出r9m和r9mm接收机

网友:
全新的睿思凯的R9M一套用了,2次就无缘无故无法连接了。而且警告买家,官方卖家是最垃圾的,本人亲自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