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360是否存在锁尾极限?

楼主(2019-06-08):
动作:倒飞尾巴对人,瞬间大螺距+往前翻正

X360(标配)+神经元

问题:极限瞬间大螺距翻正时候,存在90°尾巴漂移,高转速有所改观,仅仅好一些而已。

但同样的手法+神经元,只要转速高,oxy2和亚拓500xt不存在这个问题。

你们的x360做这个动作时候,尾巴受得了吗?

网友A:
应该还是转速低,这个动作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动力损失啊。

网友:
瞬间大螺距掉转引起的也有可能。

网友:
低转速 换一个长一点尾桨试试 x3 默认是450尾桨 靠转速来提升锁效果

网友B:
我87的油门,±螺距13,不会有这个问题,低于85油门就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87的油门,±螺距13,不会有这个问题,低于85油门就会有

太高了吧
我感觉80%就很好的动力了
我基本都是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转速低,这个动作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动力损失啊。

75%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高了吧
我感觉80%就很好的动力了
我基本都是75%

75必甩尾,x3本来就是高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