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控同机的尝试

楼主(2019-06-09):
本人日常使用x10,现在觉得太重了又买了个xlite偶尔换着用用
希望能够省去对频的麻烦,让两个控都能连接到同架飞机上
采取的方法是将x10的模型数据通过电脑opentx端直接复制到xlite上(都是opentx2.2.3)的固件
但复制成功后发现xlite没有和以前与x10对过频的接收器连上
请问用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个接收器能和两个控连接?

网友A:
复制过去只能是模型参数一致,两个控,不同的高频头,肯定是要再对一次频才可以用

网友:
目前只能用两个接收机分别对频两个控,其中一个带冗余功能,可以达到无缝切换的效果。或等新access协议放出固件后使用access协议也可以方便地切换遥控。

网友:
原来的设计就是必须一对一的绑定,绑了后一个前一个就失效,为了安全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过去只能是模型参数一致,两个控,不同的高频头,肯定是要再对一次频才可以用

两个控用同一个外置高频头应该没问题,但我主要想着内置2.4g能无缝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控用同一个外置高频头应该没问题,但我主要想着内置2.4g能无缝切换

问题就是2。4G是不同的两个高频头,所以你这个想法是不成立的

以前我用天9,蹭飞别人的飞机,也是要对频的,要不别人一开控,飞机就掉了

你说的这种情况在FM时代应该能实现,那时候每个人都要有固定的频段号,且有人飞的时候不能开控,就跟现在的的图传一样,会干掉别人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