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自制全无线模拟器练习设备

楼主(2019-06-09):
最近入坑穿越机,下载了liftoff 在家练习,看论坛中有模友将加密狗改无线,又有一位将画面传图传眼镜里面,就动手改了一下
加密狗改无线马云家有现成的,就买了一套加上对应入门神控i6的接收机
图传转无线买了一个清仓的25mw,25元的小模块和一个hdmi2av

网友A:
怎么把图像传到图传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把图像传到图传里?

选择一个最便的宜的图传,我选了个25元的,5V供电主要原因是可以用USB

HDMI2AV是将计算机的信号转成模拟信号,再由图传发给眼镜。加密狗转无线,可直接使用遥控器

将图像送给图传的HDMI2AV

将图像送给图传的HDMI2AV

有线转无线的加密狗

有线转无线的加密狗

图传的说明

图传的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择一个最便的宜的图传,我选了个25元的,5V供电主要原因是可以用USB

HDMI2AV是将计算机的信号转成 ...

请问 下  这个是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下  这个是什么 ?

焊东西用的

网友B:
是你自己DIY的 还是有买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自己DIY的 还是有买现成的?

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

多功能焊台夹

网友:
能加个好友吗,我也想做一个QQ:2990078741 谢谢啦

网友:
可以加个好友吗,我也想做一个qq:2990078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