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浮筒水上飞机降落老是不稳,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9-06-09):
双浮筒水上飞机,40级甲醇,降落时尽管速度、姿态控制的挺好了,但着水瞬间飞机总是像脚底下被绊了一下,一个踉跄扣水急停,虽然没有拿大顶,但每次都熄火。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降落时油门应该再大点,速度也再大点,平尾再拉升一点?

感觉水上飞机的降落比陆地降落的困难多了。

或者是因为浮筒是自制的,可能设计的不太合理造成降落困难?

有经验的来介绍介绍吧。

网友:
水机降落确实会难一点。一定要控制好下降率。相对来说接水速度会比接地速度快那么一点,接水时仰角只要一丢丢,差不多是断阶处先接水,保持住姿态就会很漂亮

网友A:
水鞋设计了水阶了吗?水阶的高度长度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鞋设计了水阶了吗?水阶的高度长度是否合理?

设计了水阶,起飞离水很轻松。

网友B:
什么飞机啊?上几张图大家看看

网友:
我感觉还是速度慢

网友C:
水上降落触水后就有急刹车的感觉

网友:
水鞋往前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机啊?上几张图大家看看

乞丐版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上降落触水后就有急刹车的感觉

至少应该滑行一段吧,我的几乎没有滑行,急停。

网友:
纯DlY手工,不错!

网友D:
飞机啥份量?会不会水鞋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啥份量?会不会水鞋偏小。

飞机重量约2800克,水鞋3D打印自制,为了减轻重量,尺寸可能小了一点。

网友:
必须要保证水鞋底部尽量的光滑,且水阶在重心下面往后一点点,不然水的粘性会导致浮筒有很大的水阻。特别是小飞机很不好离地,接地也容易因为浮筒阻力大导致飞机降翻。

网友:
感觉水鞋偏小及靠后了点,打印的话,再大25%,在前移几公分,有时候就是几公分的事情。

网友:
水鞋要靠前一些,不然比较难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