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鹰排气温度这么高

楼主(2019-06-09):
油针不多收点飞不起来,飞起来温度又太高了,一个起落下来排气管就烧黑了,固定支架也烫坏了,这可如何是好,油机发动机就没法低负荷运行吗

网友A:
品牌原因

网友B:
高温就放油针啊!油耗又不高油针可以富油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温就放油针啊!油耗又不高油针可以富油飞

放一格就飞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原因

这么大的机型不知道配多大的发动机合适,要说发动机小了吧,我看以前32级的老机器大得像700,可能全球鹰的发动机真不行,有点漏气,我都切熄火关风门了,还能运转1,2秒

网友C:
全球坑能飞起来已经很成功了。恭喜你已经是油机大师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球坑能飞起来已经很成功了。恭喜你已经是油机大师级别

哈哈,没这么夸张,好歹厂手还能飞飞3d翻滚,我飞飞悬停而以,也许是因为我用素油,也许是因为塑胶桨太软,反正我只能勉强飞下悬停

网友:
能飞起来就很不错了,

网友D:
这个480我飞过,确实也是烫坏了,换成了铁丝固定,对于这小机来说,发动机加燃油重量太大了,震动也太大了,飞着很不舒服。后来贱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480我飞过,确实也是烫坏了,换成了铁丝固定,对于这小机来说,发动机加燃油重量太大了,震动也太大了 ...

昨天把700抱下楼去调试,一个手没法拿,还要提一堆设备,挺狼狈的。想想480级别的小油机还是方便,玩个乐呵也不错,回头我也找个铁丝把排气捆一下凑合飞吧

网友E:
我去 全球坑还存在呢!!!曾经我入魔差点败给全球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 全球坑还存在呢!!!曾经我入魔差点败给全球坑

有总比没有好,至少多个选择,其实这个级别的油机没有选择

网友F:
请问你这素油比例多少呢?看得我心痒痒也想搞台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这素油比例多少呢?看得我心痒痒也想搞台玩下

10比1,全球坑口碑不好,慎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这素油比例多少呢?看得我心痒痒也想搞台玩下

我有一台在咸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一格就飞不起来了

全球鹰480n我折腾了4架都是爽飞没有拉过缸,还是你油针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球鹰480n我折腾了4架都是爽飞没有拉过缸,还是你油针没调好

要领是啥

楼主:
勉强修复下,硅胶管隔热,看看尼龙扎带能不能捆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领是啥

就是调油针啊!飞了那么多架从没把排气管烧红过

网友:
没办办法,油机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调油针啊!飞了那么多架从没把排气管烧红过

我用的素油,温度偏高,不过以前玩车和固定翼,发动机磨损情况比成品油好,直机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3-01-03):
我第一台黑鹰新机在用错油没烟的情况下都飞了三次个架次加起来30分钟左右,最后还是因为接收电池掉出来失控炸鸡,一边的起落架断了发动机在地上倾斜着高速带着大桨在转,最后我用户外凳子把大桨压住强行拔掉输油管发动机才熄火的,这发动机也算是打不死的小强了,因为这次打坏了启动风扇的叶片,曲轴的同心度也有些歪了,我还接着在没有风扇的情况下继续飞了半分钟,然后化油器部分冒烟了才停下来,过了两天装了好风扇又在户外连续飞航线飞了10分钟,然后发动机彻底点不着了才没折腾这台新机了,还有两台比较幸运,因为有这台先驱试错油,最后买了威宝的油终于会冒青烟了,但愿能改写后面这些发动机的命运

网友:
最近一次480N精彩炸鸡,第一箱油爽飞了落地没检查,第二箱油刚开飞一分钟突然空中油门的控制摇杆螺丝松了风门停留在最大位置失去控制,舵机刚开始没失去控制,在空中发动机高速撕裂地飞了2分钟然后尾舵机失控自旋落地,刚开始机身还是平稳的大桨又转了2分钟,这期间尾桨一直在扫地,最后想试着想给点螺距拉起来,还没起来机身就失去了平衡结果大桨扫地了但发动机持续在转,用手中的长棍死死按住大桨后另外一只手赶紧拔掉输油管这样发动机才平息下来,拔掉控电尾舵机终于不打转了,最精彩的一次炸鸡

网友:
忘了补充,这次排气管也烧成金黄色了,这根排气管还是新换上的,又找金雕买了两根备用

网友G:
改良方法:1、用OS 32发动机。2.用成品油(如30%的威宝直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良方法:1、用OS 32发动机。2.用成品油(如30%的威宝直机油)。

不愧是大佬,过来人,我之前淘宝买了两种30%直升机油,发动机都不怎么冒烟,最近才买了2升广西寄过来的威宝油,终于冒烟滚滚爽飞了,这机不像楼主说的那样油针可调幅度很大,问题出在油品上,我连续飞10分钟发动机和排气管都可以用手摸,可能是70到80度的温度,唯一那次排气管被烧金色了,那次发动机油门螺母松了,空中失控,最大油门分了2分钟,然后尾舵机震坏迫降到地上又干烧了2分钟,最后大桨扫地1分钟后停转,全程最大油门,

前天爽飞视频
【黑鹰500油动直升机改装满血复活倒飞-哔哩哔哩】 https://b23.tv/7wKFz0B

网友H:
我的雷虎没有那么高温度,没有那个硅胶软管连接,直接安装在机器上面的

网友(2023-03-29):
这个发动机温度的原因主要是:1.没用对油 2.油针没调好,我现在手上搞好的一台全球鹰是全新买的蓝色缸头原装发动机,因为买对油了才敢装新的发动机,现在调好了发动机温度正常,烟浓动力足;另外一台是已经放了17年的仓库里拿出来的黑鹰500发动机,之前试过三四种30%的直升机油,发动机发热都很高没力,怎么调都没效果,损坏了几个火头,最近跟本地大佬拿到了目前最好的油,简单调几下主油针和副油针,发动机满血复活了,运行非常稳定,一箱油直接烧到最后落地发动机都还能摸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的雷虎没有那么高温度,没有那个硅胶软管连接,直接安装在机器上面的

你雷虎飞下来排气管和发动机能用手摸?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雷虎飞下来排气管和发动机能用手摸?

os55缸头可以用手摸温度不高,但排气管要明显比雷虎56h的排气管高,同样是用MP50杨格排气管

网友J:
昨天又飞全球鹰480N,那台装了新发动机的,完整飞第三箱油,发热比前几次高,下来的时候化油器塑料件部分都冒烟了,但飞行过程中没发现发动机功率衰减现象,可以飞到最后一一滴油,但雷虎56H不一样,发热大功率不到一分钟就衰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昨天又飞全球鹰480N,那台装了新发动机的,完整飞第三箱油,发热比前几次高,下来的时候化油器塑料件部分都 ...

我碰巧昨天也启动了下全球鹰,手都能感觉到发动机漏气,一下也没查出哪里漏,这发动机真够折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碰巧昨天也启动了下全球鹰,手都能感觉到发动机漏气,一下也没查出哪里漏,这发动机真够折腾的

这小发动机缸压还是很强的 ,只能吸一圈油,你要是吸两圈发动机立马死给你看,染缸要你重新拆火头倒油,我算是掌握它的脾性了,你不吸油它很难启动,吸油过多会染缸就算用亚拓这种启动器也打不动

网友J:
使用了好几种桨,雷虎325桨和EDGE 360桨都不错,我那台老的黑鹰银色发动机使用360桨飞够力,反而这个写着18级的480N发动机没啥力气,飞325桨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使用了好几种桨,雷虎325桨和EDGE 360桨都不错,我那台老的黑鹰银色发动机使用360桨飞够力,反而这个写着18 ...

老黑鹰发动机反而好些吗,我碰巧也有一个,可以试试。我看有人改成车用发动机飞,真是人才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老黑鹰发动机反而好些吗,我碰巧也有一个,可以试试。我看有人改成车用发动机飞,真是人才啊

其实大小和结构这两种发动机都是一样的东西,化油器完全一样,就是缸头散热器颜色不一样而已,全球鹰打着18级发动机的旗号,跟黑鹰500的15级发动机完全是一样的,这个发动机很耐操的,我全油门失控在地上打滚几分钟,散热片炸歪了都没事,

我收了个全新的车用18级SMT手拉发动机改在全球鹰上面了,还在装机,其实就是缸头散热器长了一大截散热好很多,另外化油器也可以换成全球鹰的这样就不用动侧板手术了,最大亮点是手拉启动,去掉启动风扇启动座老是弄坏的烦恼,还不知道功率怎么样,争取五一试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大小和结构这两种发动机都是一样的东西,化油器完全一样,就是缸头散热器颜色不一样而已,全球鹰打着 ...

车机的轴和飞机的不一样,螺纹在后面,怎么装上去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车机的轴和飞机的不一样,螺纹在后面,怎么装上去的

你要找那种出轴和全球鹰发动机一样的,好像不多,我蹲咸鱼这么久就逮到一台SMT18级是这种轴的,淘宝有卖SMT,但很贵500多一台,那种是卖给学生当发动机模型把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要找那种出轴和全球鹰发动机一样的,好像不多,我蹲咸鱼这么久就逮到一台SMT18级是这种轴的,淘宝有卖S ...

回头我也物色下,我的在役的全球鹰发动机不知道哪里漏气,启动器打的时候根本不进油,但缸压也不算差,这个发动机太难折腾了,得物色个好点的玩玩。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头我也物色下,我的在役的全球鹰发动机不知道哪里漏气,启动器打的时候根本不进油,但缸压也不算差,这 ...

我手上十几个全球鹰发动机都很好启动啊,但要调试到能飞,要很细心。
启动的时候要堵住排气管吸几圈油才行,老款黑鹰的发动机不容易染缸,但全球鹰的新款发动机很容易染缸,不能吸油过多,启动器就打一圈就可以了

发动机既要够力又要发热不大过大造成功率热衰减,需要细心调校

楼主(2023-04-28):
引用 网友J:
我手上十几个全球鹰发动机都很好启动啊,但要调试到能飞,要很细心。
启动的时候要堵住排气管吸几圈油才 ...

小排量调试是比较麻烦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小排量调试是比较麻烦

看到其他摩友说雷虎发动机的各种情况,可能都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雷虎56H高速贫油在于化油器有些地方堵住了不太顺畅,准备更换备用的化油器看看,要不这么大个发动机不太可能出现高速贫油这种现象,一般都是从副油没力,慢慢调到有力稍微富油或者贫油一点飞,看需求,目前是高速就是贫油,无论你主油针拧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到其他摩友说雷虎发动机的各种情况,可能都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雷虎56H高速贫油在于化油器有些地方堵 ...

油路堵了可以清洗下,用针管推汽油或酒精清洗,速度快点,冲走异物

网友K:
是不是10:1,蓖麻油比例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10:1,蓖麻油比例小了啊,

我一直这么用的,其他大比例是以前机械加工不够精确时代的旧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路堵了可以清洗下,用针管推汽油或酒精清洗,速度快点,冲走异物

我直接用WD-40强力喷过好像没啥效果,好像不是堵了这么简单,我那台旧的T10发动机换了新的化油器,果然就活起来了,那台雷虎56H我也准备换个化油器,刚好有一台几乎全新的坏了活塞的雷虎56H当备件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一直这么用的,其他大比例是以前机械加工不够精确时代的旧知识

发觉火头也非常重要,前后买过10个以上真真假假的OS 8号火头(买过56元一个的,也买过23元一个的,都一样坏的非常快,而且工作也不稳定),那天我换了全球鹰的原装火头用手动点火器,T10发动机居然就活起来了,连续飞几箱油都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发觉火头也非常重要,前后买过10个以上真真假假的OS 8号火头(买过56元一个的,也买过23元一个的,都一样 ...

我以前屯了好多三叶2冲4冲两用火头,好用得很,唯一的毛病就是对小发动机来说太长了点,要多加个垫片,国货之光,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发觉火头也非常重要,前后买过10个以上真真假假的OS 8号火头(买过56元一个的,也买过23元一个的,都一样 ...

发动机,化油器的结构其实并不复杂,现代机械加工工艺完全没问题。只是堵塞,装配不当(包括没有加合适的垫片、o圈,或老化)漏气,这些问题解决,一般都没问题。
只是用久了,缸压不足,难启动,难低速,这是正常情况。只要缸压足,发动机的问题都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屯了好多三叶2冲4冲两用火头,好用得很,唯一的毛病就是对小发动机来说太长了点,要多加个垫片,国 ...

现在买的火头都不太靠谱,有时候发动机搞半天,化油器调来调去怎么都弄不好飞起来没力,换个火头就好了,关键火头还是新的,正常通电亮的很,飞起来就是没力,换了别的普通旧火头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