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甲醇

楼主(2019-06-09):
我小白,15级甲醇发动机,发动不了,拉着了几回一松拉绳就灭了,大神指教,大神指教

网友:
你该学习一下调试发动机

网友:
两个油针,都调到3圈左右

网友(2019-08-18):
请问一下多长的船?重量多少?想自己做个甲醇船玩玩,没概念

网友:
先看发动机说明书,把怠速油针调整到初始位置,保证能打着火。然后高油针调整到比建议位置再大一点的位置,富油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