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华科尔Devo10的旋钮通过pix飞控来控制云台

楼主(2019-06-09):
无人机放了很长时间没有玩了,最近捡起来玩,使用的华科尔Devo10的遥控器和接受,通过sbus转换接到pixhawk的飞控上,想通过遥控器的第9,10旋钮通道通过飞控控制云台,但测试舵机没有反应,设置如下,请大家帮忙分析下问题出在哪里
1.舵机通过BEC供电5V,信号线接到Pix飞控的AUX OUT的第一通道上
2.在minssion planner里高级参数列表了做了如下设置
CH9_OPT =1 启用第九通道
MNT_RC_IN_PAN = 9 云台的yaw映射到AUX OUT第一通道
RC9_FUNCTION = 6 定义AUX OUT的输出为云台yaw控制

写入参数后,飞控正常启动后舵机无反应,请高手指点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要改SERVO9_和SERVO10_参数,设置为1

网友:
SERVO10_FUNCTION和SERVO9_FUNCTION:伺服输出功能设置为1

楼主:
谢了,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