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m+接收机间歇性绿灯闪烁

楼主(2019-06-10):
睿思凯的xm+接收机,对频可以正常,然后通电后常亮绿灯,正常使用。但是发现间歇性绿灯闪烁几下,几秒后恢复正常,从来没有出现红灯过。不管近距离和远距离都这样,这是什么原因?
是接收机问题吗,三个固件都刷过过,原始固件,rssi8和rssi16,模式采用d16对频,d8对频还不成功。
到底什么原因,用在f680上,大六轴挂照相机,一旦炸鸡,损失大了

网友A:
大六轴你用xm+,你心真大

网友:
我也是d8对不起,经常失控

网友:
xm+,无故失控,飞穿越机猝不及防给你来一个rxloss,等着捡飞机去吧
射频是xjt
我只想说frsky的质量真心垃圾
自从用了frsky,对遥控操心一天比一天严重
都不如用华科尔和乐迪、天地飞用的安心

网友B:
睿思凯是怎么了,我的xm+,r9mm接收机连续失控,返厂半个多月了,这是怎么了,要大家用黑羊和天地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六轴你用xm+,你心真大

那用啥?以前用华科尔rx1002配合d10重来没出现过

网友C:
遥控器和接收机离近了就这样,我的也是,飞起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和接收机离近了就这样,我的也是,飞起来就好了

不敢飞,近距离1米内出现,把遥控器拿远了7-8米也出现。大六轴阿,不敢起飞

网友:
r-xsr貌似信号也不行,一百米不到就信号丢失报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啥?以前用华科尔rx1002配合d10重来没出现过

x8r稳定一点吧

网友:
xm+让我有种想换控的冲动.

网友:
我的xm+也经常失控,显示rx loss,有的时候断个1秒然后又连上了,有时候断时间久了就直接炸鸡了。固件也刷了rssi16,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不然都不敢飞高。或者有什么替代的接收稳定点的?

网友D(2019-07-15):
睿思凯。。。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睿思凯。。。唉。。。

返修回来了,返修意见是 重新刷了固件,没有其他问题。但是上机还是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返修回来了,返修意见是 重新刷了固件,没有其他问题。但是上机还是一样

看看是不是天线接口送了,xm+那天线接口基本一碰就掉。我之前也是一直失控,从新固定了天线接口玩到现在没再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天线接口送了,xm+那天线接口基本一碰就掉。我之前也是一直失控,从新固定了天线接口玩到现在 ...

重新返修后问题一样,官方的维修意见是刷了固件,测试没问题。
实在受不了了,去了手机维修店,本地的一个会用风枪换手机cpu的师傅,放大镜下检查,告诉一个针脚虚焊,接触不良,时好时坏,然后重新焊接后,问题消失了。

网友:
我用这个接收也失控,第一次就炸鸡了。。损失1新金砖。。以前的老接收从没这种毛病。后来发现天线确实很容易掉,再就是天线比较短,我现在比着老接收机的天线剥掉了一节,目前还未发现问题。

网友:
XM+本来就是D16的,你用D8肯定对频不上啊。睿思凯的X9D与XM+  太靠近的话容易出现讯号阻塞,离开半米以上就OK了。正常我们飞穿越200~300米毫无压力,摆好天线就OK了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B:
睿思凯是怎么了,我的xm+,r9mm接收机连续失控,返厂半个多月了,这是怎么了,要大家用黑羊和天地飞吗

天地飞et07控+rf201s接收机,遥控距离内正常飞行就RXloss,换et12也没用,给接收机单独加电池也没用,请问大佬们知道如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