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 风动救援船视频来了

楼主(2019-06-10):
第一版救援船做小了  救援只能推船尖 阻力有点大  第二版原本是想做双喷泵救援船但是预留了电机支架 喷泵质量太差 质量好的贵的离谱 最主要的是 两个电机喷泵加电调很重 耗电太大 于是又改成风动 但是电机位置有点靠前 转向不灵活  有一次玩船救援失败 还被我一个哥们用木头砸坏了 哈哈 决定修改图纸重新做一个 第三版大小不变 只是改变的电机支架的摆放位置 增加的长度 这样电机的位置就往后移了 还没有下水  电装:好赢40A 3D无刷电调 这个电调很不错 我看我们一哥们用的 双向 刹车 响应速度超快 多旋翼用的电调 但是没有BEC 接收机需要另外供电 朗于2814电机 处理价买的 35块钱后出轴 图传接手时小飞手1 发射忘记了 FOXEER3代棒棒糖天线 冷却水泵 40摄氏度温控开关 贴到图传发射模块上 为了省电 到温度了自动开启水泵 还有一个5合一分电板  给接收机 摄像头 图传发射机供电  希望性能别让我失望

前面是汽车用的密封条 防止撞坏被救船只

电机转向自己做的 铝型材自己拉的 下面加上平面推力轴承
没有制作过程 见谅 下水了在上视频

网友:
视频发下

网友:
很精致,我的救援船做着做着做成了快艇,哈哈,最后总结要救援必须做成你这个形状的船体,不然很难救援

楼主:
手喷漆 能好看一阵儿  玩几次就要掉了

楼主:
没下水呢 下水后就发视频

网友A:
咨询下 摄像头是防水的么?  某宝怎么搜?

网友B:
持续关注。。那块板子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咨询下 摄像头是防水的么?  某宝怎么搜?

我买倒车影像的摄像头  要买正向的 我买的是可以开始标尺 和切换正反向的 除了供电和信号线以外 还有两根线用来切换  我买的是蝴蝶款 你找一下 25块钱  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持续关注。。那块板子是什么?

2MM和4mm的椴木层板 环氧树脂粘接防水

网友C:
窃以为救援船用棒子天线就好,没必要用棒棒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倒车影像的摄像头  要买正向的 我买的是可以开始标尺 和切换正反向的 除了供电和信号线以外 还有两根 ...

多谢,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窃以为救援船用棒子天线就好,没必要用棒棒糖~

试过了 棒子天线不好使  上了棒棒糖就好多了  还有就是我比较喜欢这个天线

楼主:
视频怎么传不了了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zMzI4NjQ0OA==.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listitem_page1.5~A

网友:
这救援船不错,有套材吗

楼主:
没有 我用小刀割的

网友(2019-10-11):
本来没打算弄救援船,看到你的帖子,就照着做从雪弗板到木板到PVC管。。。

网友D:
挺好,比PVC管的好多了。

网友E:
看了这个帖子,没打算做救援船都尝试用三种材料搞过。

网友F(2020-01-08):
这救援船不错,挺好看

网友G(2021-11-03):
楼主,可以留个V交流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H:
看起来是没有水舵的吧?

网友G(2022-01-30):
这船卖套件吗?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