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乐迪minipix安装在X3直机上摆动无法解决

楼主(2019-06-10):
乐迪minipix飞控安装在泰世X3直机上,在无风的时候,飞机很平稳,只是需要稍向某一方向推杆(多次调水平校准未能解决)。但在超过2级风的时候,飞机在立面抖动明显,无法解决,请老师们指教。调参ROLL中的P值从0.010到0.021都试过了,无法解决。
现在的设置参数见图

网友:
直升机调参介面,尾桨补偿角度修改一下试试!还有一个导出日志,看一下震动情况!

网友A:
这是我用在450直升机上的参数,供你参考!

我的飞行测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用在450直升机上的参数,供你参考!

太感谢啦,我按照你的参数试试。

网友B:
你的i 也太高了。0.02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i 也太高了。0.025试试。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i 也太高了。0.025试试。

谢谢指导。

楼主:
参考上面两位老师的调参,把ROLL的P 调到了0.10,把I调到了0.30,仍然是刚开始飞的时候,很平稳,但飞行一分多钟的时候,开始,飞机开始纵向摆动,有风的时候明显,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了。

网友:
欢迎各位研究pix直升机的模友加入此群共同探讨

网友:
用自动调参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上面两位老师的调参,把ROLL的P 调到了0.10,把I调到了0.30,仍然是刚开始飞的时候,很平稳,但飞行一 ...

0.0xxx

网友C:
换掉这个飞控,用最新版的固件3.6.8!

网友:
另外9楼不要误导,Ardupilot直升机固件目前还没有自动调参

网友:
直升机固件的PID参数基本没有可以直接套用的可用性,因为电子和机械条件的前提太过于多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掉这个飞控,用最新版的固件3.6.8!

请教,您说的换掉飞控,用什么飞控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您说的换掉飞控,用什么飞控呢?

CUAV的V3、V5呗、风讯Pixraptor 2.1、九维智控P9x、赫星pixhawk 2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UAV的V3、V5呗、风讯Pixraptor 2.1、九维智控P9x、赫星pixhawk 2都可以啊!

谢谢啦,这些都没听说过呢,一点不了解呢,慢慢了解下。

楼主:
现在飞机是开始一分多钟好用,比较稳的,差不多2分钟的时候,开始都,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哦。

网友:
因为你用了严重偷工减料的飞控,飞起来后,积分错误越来越多,传感器数据越来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