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4 PID问题

楼主(2019-06-10):
请教各位大佬,我在看PX4官网的教程,然后一步步走,但是在飞行之前没有看到PID的参数调教,难道直接以默认参数飞的吗?飞下来后看结果再进行调教?

网友:
默认参数首飞还行的,之后根据需要慢慢调

网友A:
PID基本的意思:
  P值:
P值是最重要的,可以理解为飞机感应外力的敏感程度。如果飞机P值太低,会在某一个方向慢慢地晃动,P值调得过高,会在某一个方向高频地抖动。

D值:
D值可以理解为飞机的刹车。D值不够高,会在中间的位置反复晃动,最后才平稳。如果D值太大了,就会出现回复的速度很慢,因为刹车太大了。

I值:
I值可以理解为回复速度,就是说被风吹动的回复速度。I值一般和P值一样或者大于P值。
I值过高,回复过快,过冲,有时还会回弹,这时可以把D值调大一点,来减小I值的抖动。

在专业术语中,P值称为比例,I值称为积分,D值称为微分

在调试中,俯仰称为
Pitch,横滚称为Roll,偏航称为Yaw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基本的意思:
  P值:
P值是最重要的,可以理解为飞机感应外力的敏感程度。如果飞机P值太低,会在某一 ...

谢谢啊,我PID是理解的,只是不太熟 Pixhawk

网友:
可以调试啊,你用的什么固件,什么飞机

网友B:
不同版本固件的默认PID配置可能不一样,原则上P值不要随便大于1.0,可能我目前接触的飞机重量还比较有限,一般只调下P值,往下一点点减,让飞机修正动作不那么晃,I,D值没大问题别乱动。飞机出问题大多是舵偏角设置和混控比例设置,不同飞机会有很微妙的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版本固件的默认PID配置可能不一样,原则上P值不要随便大于1.0,可能我目前接触的飞机重量还比较有限, ...

请问,在扩展参数里的PID都是默认的,改变“悬停速率”值会影响什么?比如我的3.5.5版固件和3.6.9固件的前三组PID参数一样,只是“悬停速率”的PID变了,结果炸机了,炸机和这个“悬停速率”有关系吗?

网友:
pix 基本预设pid就飞的很不错了,炸机多是调整不到位,技术不到位

网友D:
炸鸡,感觉在起飞时容易,一但升到2米左右高度,还是比较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鸡,感觉在起飞时容易,一但升到2米左右高度,还是比较安全的

谢谢,都说初始的pid还是比较保守的,,结果在我这机子上P都是太大的,调小了是可以飞的,现在问题是gps定点掉高,然后哪油门的手感都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都说初始的pid还是比较保守的,,结果在我这机子上P都是太大的,调小了是可以飞的,现在问题是gps ...

GPS悬停掉高?,可以调节高度保持的P或者ek2_alt_m_nse的值。油门手感去油门速率里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悬停掉高?,可以调节高度保持的P或者ek2_alt_m_nse的值。油门手感去油门速率里调节

不知道什么情况。。。。权盛家的pixhawk里面是有默认参数的,所以才导致了悬停掉高。换了另一块pixhawk现在已经不掉高了。拆开来看了一下。。权盛的居然还有飞线。。。而且有个电阻还多焊了,还有个电阻也用错了。。看样子也不是太靠谱,难怪老是提示IMU FORCE RESE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情况。。。。权盛家的pixhawk里面是有默认参数的,所以才导致了悬停掉高。换了另一块pixhawk现 ...

开源的飞控还是用雷迅的吧权盛的没用过,乐迪是千万不能碰

网友(2019-08-14):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扩展参数里的PID都是默认的,改变“悬停速率”值会影响什么?比如我的3.5.5版固件和3.6.9固件的 ...

不好意思,我退坑了。现在上线才回。这个我没有深入去研究,估计是固件问题,我以前测3.5.5的时候,也是差点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