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6-10):
各位大神,前几日我遇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求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该型飞机搭载的发动机为3W-275iB2型发动机,该发动已经工作40小时以上。前几天在飞行过程中,当飞机爬升到150m高度时空中连续发出多次闷响,动力下降。降落后,机体外观检查正常,气缸外观检查正常拆开缸体检查的时候,发现缸体内温度过高,导致融缸(如下图)

请问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积碳贫油?坐等大神

网友B:
有没有检查过火花塞或者cdi,感觉像是持续点火高温熔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碳贫油?坐等大神

不是积碳贫油,拆开气缸后,活塞壁无划痕,端面有铝屑,活塞头中心出现规则融化,直径1cm,为发动机缸体温度过高导致融缸

网友C:
應該突爆,點火時間不對,調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检查过火花塞或者cdi,感觉像是持续点火高温熔穿的

拆开气缸后,活塞壁无划痕,端面有铝屑,活塞头中心出现规则融化孔,直径1cm,为发动机缸体温度过高导致融缸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突爆,點火時間不對,調整一下.

同型号历史问题检查:发动机为德国进口设备,同批次发动机未出现该故障,未接到历史用户同类型问题反馈;
这是和厂家反馈后,厂家回复的

网友:
后推发动机散热不好,想办法强制扇热

网友:
还是后推的问题

网友:
散热问题吧,低速、大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