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婴儿车改装

楼主(2019-06-10):
整体

动力部分

控制按钮,(电钻用的)

侧面

装上电池

载重50kg没问题视频连接,谁帮忙贴一下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55184147?share_medium=android&share_source=copy_link&bbid=XiIaIxYkESAWJmYCcUBwQHgEYFYkTyhdLBR_infoc&ts=1560164917815

网友:
创意无限

网友A:
这么乱的走线,看上去好危险。

网友B:
无线遥控的?还是车上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遥控的?还是车上的控制器?

线上遥控的

楼主:
办法都是想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乱的走线,看上去好危险。

如果觉得危险那就买新的,这个是首创版,能用都很不错了,再说这也就是12V电压也危险那就用人力,要不你也可以做一个好看的出来,我看看怎么样,成本不能超过1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遥控的?还是车上的控制器?

想要遥控的也可以改,但是成本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觉得危险那就买新的,这个是首创版,能用都很不错了,再说这也就是12V电压也危险那就用人力,要不你 ...

这种电机和减速器,就是儿童4轮电动车上的,人家家里小孩大了之后,这种车子人家都拿来送人或丢弃某个角落,其实用于这种电机的童车在居民公共停自行车电动车的角落里都有捡。100元成本太奢侈。一般接近零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和减速器,就是儿童4轮电动车上的,人家家里小孩大了之后,这种车子人家都拿来送人或丢弃某个角 ...

100块包括电池,调速开关,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