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r7008sb接收机 用s.bus2 接金脑2陀螺仪为什么金脑2陀螺仪没有反应,红灯闪。

楼主(2019-06-10):
futaba  r7008sb接收机 用s.bus2 接金脑2陀螺仪为什么金脑2陀螺仪没有反应,红灯闪。

网友:
没问题呀,接收机类型你要选futaba

网友:
板子出问题了  我也遇到过

网友:
金脑可以接sb2咩

网友A:
我接过R7003SB的SBUS2接口,没有问题的,还能通过金脑把数据回传到控。

网友B(2021-02-05):
引用 网友A:
我接过R7003SB的SBUS2接口,没有问题的,还能通过金脑把数据回传到控。

是用普通的舵机对插线就可以实现数据回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普通的舵机对插线就可以实现数据回传?

是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