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ntion devo-10 刷了官方的5.0后 aux4和5 不能用

楼主(2019-06-10):
devention devo-10 刷了devention官方的5.0后 aux4和aux5 不能用了。
刷回华科尔官方版本又能用。但是华科尔官方版本功能很弱啊,很多接收机都不支持。

网友:
刷机后通道要自定义才能用

网友A:
校准摇杆时要把aux4和5两个旋钮一起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摇杆时要把aux4和5两个旋钮一起校准

太感谢了,可以使用了

网友:
还有人说刷机了,怎么只有四个通道了,不是说十几个通道的吗?其实开源系统需要多少通道要先定义,需要哪个开关先定义。什么混控了微调只能调一边摇杆什么的,都是有设置的。理论是通道没有限制,接收支持多少通道就设置多少通道;每一个开关都可以自由定义,包括微调开关。想玩好这个系统要先把中文说明看完,把程序逻辑理解了就感觉很简单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