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F4飞控osd图传设置

楼主(2019-06-10):
第一次自己组装穿越机,飞控是ominibus F
4飞控,严格按照飞控说明书按照接线图焊接完摄像头和图传后,用眼镜搜不到视频信号,我检查各个焊点接触无误,以为是线坏了等着买新线。今天组装手上的另一台飞机,用火星40a飞塔,飞控是f405,焊接完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把图传的摄像头插口直接接到摄像头上一切正常。求助各位大佬给支个招,是不是使用飞控传递图像需要在设置里面打开新的端口?

网友A:
设置里打开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打开OSD

这就是问题所在,打开了osd就是没有图像T^T

网友:
连图像都没有,还是只是没有osd,如果图像都没有的话,建议先查查图传频点,眼镜调相应频点。如果没有osd的话,配置打开osd,再刷下osd字体,看有没有

网友B:
跳线了吗?图传5v和电池电压的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线了吗?图传5v和电池电压的跳线

跳线了,之前图传和摄像头从飞控取电导致飞控bec烧毁,这次摄像头和飞控都是从分电板直接取电的。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C:
但是原来的一个飞控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跳线了,之前图传和摄像头从飞控取电导致飞控bec烧毁,这次摄像头和飞控都是从分电板直接取电的。

辣我就不造了

网友D:
飞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原来的一个飞控就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发现火星飞塔是接线有误,rx接到vedio了,换回来后摄像头正常,但是没有osd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有问题。。。

这个飞控刚刚返厂维修回来,下次还是用好一点的飞控了^O^

楼主:
破案了,弄了半天结果是aomway图传有问题,只有售后了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