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遥控器9,摇杆怎么校准。

楼主(2019-06-11):
监视器里打舵,副翼或者螺距,显示不均匀,一边多,一边少,哪位大师知道,这款遥控器摇杆怎么校准

网友A:
轉貼自https://www.hacksmods.com/2012/0 ... -calibration-howto/
When you first get your TH9x, Turnigy 9x radio, I recommend you calibrate your sticks. It’s a quick procedure that ensure your sticks range of motion is seen correctly by the firmware. Keep in mind, this should work for all the variants of the FlySky FS-TH9x. i.e. Turnigy 9x, Imax-9x, Eurgle and CopterX
If not, here’s the procedure all new Turnigy 9x owners should perform.
Enter calibration mode:
On the left stick, press and hold the trim up.
On the right stick, press and hold the trim to the left.
Keep both trims held while turning on the power.
进入校准模式:
在左侧杆上,向上按住微調鈕。
在右侧杆上,向左按住微調鈕。
打开电源时保持按住两个微調鈕。

You will see the following screen if you successfully entered into the calibration mode:
如果您成功进入校准模式,您将看到以下屏幕:

Calibration steps:
1. Begin by centering both sticks. Then press and hold the Menu button down until you hear a confirmation beep.
  • The numbers 0000 on the top will increase to 0001.
2. The right stick gets calibrated first.
  • Move the right stick diagonally to the upper right. Hold it there while long pressing the menu button down until the confirmation beep.
  • The numbers 0001 will now increase to 0002.
  • Now, move the same stick diagonally to the lower left position. Hold it there while long pressing the menu button till the confirmation beep is heard.
  • The numbers 0002 will increase to 0003.
  • Done with the right stick. We will do the left stick in the same manner.
3. The left stick gets calibrated next.
  • Move the left stick diagonally to the upper right corner. Hold it there and then long press the menu button until the confirmation beep is heard.
  • The numbers on the display will increment to 0004.
  • Finally, move the left stick to the lower left corner and long press the menu button. The beep will sound.
  • The numbers  will change to 0005 now.

4. Finally, recenter both sticks. Long press the menu button until the beep is heard. The number will stay at 0005.
5. Exit and save the calibration result by double pressing the exit button. This will save your calibration and return to the regular menu.

That’s all there is to it. You have successfully calibrated your sticks. Hope that helped you guys out.

校准步骤:

1.首先将两根棍子对中。然后按住“菜单”按钮,直到听到确认蜂鸣声。

    顶部的数字0000将增加到0001。

2.首先校准右杆。

    将右杆对角移动到右上角。长按菜单按钮直到确认蜂鸣声,然后按住它。
    数字0001现在将增加到0002。
    现在,将相同的杆对角移动到左下方位置。长按菜单按钮直到听到确认蜂鸣声,然后按住它。
    数字0002将增加到0003。
    用正确的棍子完成。我们将以同样的方式做左手。

3.接下来校准左杆。

    将左手柄对角移动到右上角。按住它,然后长按菜单按钮,直到听到确认蜂鸣声。
    显示屏上的数字将增加到0004。
    最后,将左摇杆移到左下角,然后长按菜单按钮。发出哔哔声。
    现在这些数字将变为0005。

最后,置中两根棍子。长按菜单按钮,直到听到哔声。这个数字将保持在0005。

5.双击退出按钮退出并保存校准结果。这将保存校准并返回常规菜单。

网友:
如果刷了er9x系统的情况直接找到calibration页面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轉貼自https://www.hacksmods.com/2012/0 ... -calibration-howto/
When you first get your TH9x, Turnig ...

非常感谢

网友:
烦得很 水电费安全人防让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