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鼓作气无动力主轴初成

楼主(2019-06-11):
      给雕铣机配个无动力主轴 之前只下了块主轴基板料就没再弄 乘着小立柱机完结的热乎劲大体已成型

动力头基板切割

买的M10螺帽有点宽 车了下

动力电机

滑台基板

装配

替换上阵

比电主轴重了几斤 考虑要不要加配重或 再轻量化处理下 到这里先 后续完结补上进度

网友A:
电机那4根管支柱, 看着强度堪忧啊。。。

网友:
机机生小机,方便了。

网友:
有床好办事啊

网友B:
伺服就直接用联轴器连起来就好了,被必要用皮带轮,伺服本身转速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那4根管支柱, 看着强度堪忧啊。。。

钢制的1.5厘米直径 强度没为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就直接用联轴器连起来就好了,被必要用皮带轮,伺服本身转速也不高

哦 直连力道够吗 750 W的  我试验下 谢谢

网友:
有床的人就是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钢制的1.5厘米直径 强度没为题

真有问题。。。这种固定方式是省事。但是真心的不结实。因为我亲眼看着崩过。
因为我朋友那个伺服动力就是这么固定的, 4个支柱整体旋转了, 电机上的4个螺丝孔全崩了。他是当做车床动力, 车东西时进刀大堵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问题。。。这种固定方式是省事。但是真心的不结实。因为我亲眼看着崩过。
因为我朋友那个伺服动力就 ...

哦 堵转了反向扭力都作用在4个柱子了  我改变下安装方式 底部试试 没考虑到堵转的因素 谢谢提醒

网友(2022-10-11):
你的同步带用的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