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30,手残剪断排线。。。。

楼主(2019-06-11):
今天上午刚到的飞机,加接收机的时候,双面胶长了,直接粘飞机上,比到剪,结果一剪刀把排线和双面胶一起剪了。。。。。。。。。顿时想砸飞机了。。。。。

不过看了一下那个排线就只有5条线,算了,飞线吧,打开来一看,5条线中还有1条没用的,还好。搞了接近1个小时,修复完成。

网友:
失误失误,很正常

网友:
你很专业

网友A:
你是用的DSM的接收机吗?

网友:
这个线很难接吗?无非就是接好后比原来粗一点。如果线够长,每根导线接线的地方可以前后错开,接之前塞进适合粗细的热缩管,焊好后套上热缩管即可。

网友:
还能外加接收机?frsky的可以不?另外frsky原生固件玩无副翼电直调试麻烦不?

网友:
我试过,像你这样,把接收机天线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DSM的接收机吗?

SBUS 我是T8FG  不能直接对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SBUS 我是T8FG  不能直接对频

好的 谢谢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都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