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舵连杆篇——航模基础知识课堂

楼主(2019-06-11):
基础连接,升降舵篇
最近有很多刚入模的模友在组装新飞机时候经常遇到舵机与各舵面之间连接的问题。
例如动作不通畅,较劲,异响或者互相冲突的等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存在以上的问题的话还坚持上天飞行,那么兄弟,好吃又真香的炸鸡就离你不远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情况?又该如何解决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找下原因吧!
第一个问题
升降舵做动作时会出现异响和运转不顺畅
首先我们要先观察自己的飞机并且仔细的检查,经过检查后如上图发现的原因是升降舵连接杆是从机身侧板的小孔处伸出,那么我们一边观察这个开孔,一边用手试着上下动作舵面,结果就会发现舵面上下移动时就会造成钢丝拉杆弯曲,部分拉杆就会碰到机身同时会发出异响。

很多新模友会为了方便拉杆伸出机身上的小洞就会像上图一样把拉杆变成Z字型,这样会很方便连接舵面和安装,但是会影响拉杆整体受力造成变形,弯曲的连接杆会受到发动机和气流的影响很有可能会引起震颤导致无法操纵飞机甚至高速时会有震颤解体的风险。

下面我们给大家演示几个安全正确的安装连接方法

导管方式连杆
翌烁模型翌11运动机机身
由舵机直接连接的方式
CY model 1/6比例P-47平尾
还就是本期的重点  木棒连杆式

一般来说升降舵的连接有三种方式,以不同的舵机位置和连杆种类来区分。还有就是舵机连杆也会受到发动机震动的影响,虽然机身内部结构千差万别但是切记一定不要让舵机连杆在运动时与机身内部结构有所接触,以这个原则咱们来布置设计我们的连杆。还有就是根据实际飞机的尺寸和速度等因素来选择配件与材料进行制作。

本期我们重点介绍下
使用木棒为中段连接的方式方法

木棒连杆方式是从小型机到大型飞机都可以使用的最普及的基础连接方法。这个方法是在连接舵机摇臂的钢丝与舵面舵角钢丝之间,用木棒做成一根较长的推拉杆。由于木材还有可以吸收一部分发动机的震动,缓解对舵机齿轮的负担,当升降舵受到过大的不合理的力量时木棒也会起到一定的保护机身尽量降低损失的效果。

对于新手来说选择所需要的木棒的尺寸以及安装方法和确定正确的位置是有一定难度的,在这里我们介绍下基础的几种方式方法供大家参考。
*单舵角形式

*双舵角形式
H9出品凤凰7 复刻1977年亚军F3A

木棒连杆的方法1
*将钢丝插入木棒的方法
将钢丝一头弯成L型,形成一个90度弯钩。在木棒上开一个和钢丝直径相同的孔并将木棒插入其中。接下来在木棒一侧开一条钢丝嵌入用的沟槽,然后埋入钢丝,确定不会旋转。然后将钢丝埋起来的部分用棉线缠绕或者用玻璃布也可以,最后用502或者环氧树脂胶涂抹固定,建议等胶水干透后在用热缩管套住收缩,这样既美观又加了一道保险。
木棒连接的方法2
*在木棒内嵌入两根钢丝的方法
双舵角 升降舵面的木棒端的制作方法与单舵角的要领基本相同,在完成一根钢丝的嵌入后再想对面再开一个相同的孔,为了保证木棒的强度两个孔的间隔不要小于10mm。但是两根钢丝连接舵角一端的长度一定要保证相同。最后按照之前讲过的方式对钢丝与木棒进行固定。

*钢丝连杆的微调的调整范围
制作的好的整根连杆在安装到机身上之前不能完全的确定所需要的长度,因此在决定木棒连杆的长度时就需要用到上图这种可进行微调的夹头配件。由于夹头可以再丝扣范围内进行微调,因为将可调整形成的中间位置作为最基础的初始点。
位于机身内木棒如何避免木棒与隔框的碰撞
当木棒连接杆在机身内后方的狭小空间里做推拉动作时,木棒的末端很有可能与机身的隔框发生碰撞。这时候就需要将钢丝的安装方向做个调整,让钢丝这面对着机身蒙板一侧来安装。这样一来,木棒的末端就可以避免与机身碰撞,确保了直线运动的通畅。

从机身内部通过时要提前考虑连接问题

必须要做的连杆减震工作
由木棒与钢丝组合成的连杆,再装入机身后,会在舵机摇臂与舵面舵角之间形成一个悬空状态。如果此状态下启动发动机,发动机的震动就会完全的传递给连杆,很可能引起非常大的共振。因此,我们需要对连杆的可调部分也就是钢丝部分做一些固定减震,尽可能减小连杆整体的震动和弯曲,让连杆保持直线的运动,这样的同时还可以有效防震。
我们可以使用特氟龙管或者尺寸合适的塑料管在尾端A位置用5mm左右固定,用环氧胶粘贴住。在机身内如图所示可以用轻木做个限位这样两端固定就比较有效了,当然如果大型机还可以在机身内连杆中段在做一个大一些的限位用来套住木棒,大型机三处固定基本就确保安全了。

H9出品凤凰7 复刻1977年亚军F3A

今天先说这些希望对大家有用,航模的很大乐趣在与自己动手的过程,大家集思广益有更好的办法和工艺在集结号联盟内咱们多多交流相互学习。

网友:
这个对装机很有帮助 继续

网友:
像直机一样用碳管不就行了,省事多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玩f3p好像和这个没啥关系

网友:
喜欢这样的技术贴,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的教学贴。

网友:
用线的没说呀

网友:
挺好的帖子

网友:
硬货,必须顶

网友:
好文章,顶起来

网友:
经验之谈,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