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2312 无刷电机做船模发动机很不错

楼主(2019-06-11):
网上买的拆机件,号称是900KV
绕组的线很粗 低电压低速的时候扭力很大

网友:
这个六啊,居然可以这么玩,挺好挺好

网友:
大疆拆机件火了

网友:
这个真的很有水平

网友:
不加水冷系统吗?

楼主:
没加水冷,俺不是竞速爱好者,50cm的深V小艇,电调是30A的,用2S电池供电,电机电调都没加水冷,先前用的一个电机时常发生不能启动的现象,为了解决问题费了很多工夫,还更换过电机,最终发现是该电机低速的时候扭矩不足,电池电压稍低一点带上负载就不能启动,如果断开联轴器,则任何时候都能启动,解决方案是用3S电池供电,可是那电机的KV值太高,油门杆稍动一下转速就急剧提高......

网友:
这电机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还能开船

网友A:
我买的这款,力量更大。

网友:
这电机能上天能下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这款,力量更大。

5mm的轴  可以驱动载人小船了

网友B:
电机的安装板可以换一片能进出水的就可以了,装在木片和电机之间,换长一点的螺丝,可以冷却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安装板可以换一片能进出水的就可以了,装在木片和电机之间,换长一点的螺丝,可以冷却定子

网友:
我这个船装的是这样的水冷电机

网友:
看来有必要囤几个了

网友C:
一般仿真船用,1400KV以下的电机就合适了。
楼主为啥不用硬连接呢?软连接噪声估计会有点大,且动力有损耗。

网友D:
学习了。
请教楼主,如果是塑料船身,电机座应该怎么安?
如果是用胶,用什么胶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请教楼主,如果是塑料船身,电机座应该怎么安?
如果是用胶,用什么胶合适?

用AB胶直接粘上去,也可以用AB胶在船底粘一块木片,用小且短的自攻螺丝把电机座固定在木板上
AB胶五金店有 很便宜

https://baike.baidu.com/item/AB%E8%83%B6/7566200?fr=aladd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仿真船用,1400KV以下的电机就合适了。
楼主为啥不用硬连接呢?软连接噪声估计会有点大,且动力有损耗 ...

手艺和工具都不够精良,测量和加工精度不高,用软轴或万向节可以补偿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5mm的轴  可以驱动载人小船了

请问大疆这个3510电机配多大的桨合适?能有多大的推力??我想搞个能有5KG左右推力的,不知道该怎么配呢??

网友C:
顶顶LZ的深V,我的正在装修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顶顶LZ的深V,我的正在装修中。

你这船我也有,你买的套材应该配有水冷电机啊,你现在电机前面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船我也有,你买的套材应该配有水冷电机啊,你现在电机前面是什么东西?

我只是买了船壳,其他没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买了船壳,其他没要。

卖家倒同意这样卖。那船壳多少钱?

网友(2020-07-05):
同款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