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一个LT700 2.4G遥控器,网上搜不到说明

楼主(2019-06-11):
上网找不到公司,也找不到这个型号,不知道要怎么才能配上接收器,用起来。

网友:
不错啊,这个遥控器

网友A:
不错不错不错,这个遥控还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不错,这个遥控还行啊~

可惜不知道怎么用起来。没有说明也没有搜到相关的接收器之类 的。

网友:
屏幕右上角那几个字母是品牌,你用它加型号上网搜一搜,应该能找到。

网友:
实在不行拆开看高频头芯片

网友B:
这不是天地飞6二代?

网友:
看着像天地飞6二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天地飞6二代?

绝对不是天地飞

网友:
张口就来,应该就是天地飞,你查一下菜单看看,应该就是天地飞代工的众多控之一

网友:
天地飞6代工成品

网友:
对应天地飞的控说明就可以,这个是天地飞代工的

网友:
看着像天地飞6二代,开机看看就知道是不是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查到了牌子就是天地飞,型号没有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天地飞6二代?

有点像,最好拆开看一下,就知道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