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老鸟,固定翼如何选择对应的发动机??

楼主(2019-06-11):
本人是一个固定翼新手,想请教各位老鸟对于固定翼的发动机是如何选择的?哪位可以教一下???

网友:
发动机大小看机型啊  声音选择看两冲四冲

网友A:
翼展800mm~1000mm,二冲10级~15级甲醇发动机。翼展1100mm~1200mm,二冲20级~25级甲醇发动机。翼展1250mm~1300mm,二冲28级~36级甲醇发动机。翼展1340mm~1450mm,二冲40级~46级甲醇发动机(四冲60甲醇发动机)。翼展1500mm,二冲甲醇50级~55级发动机(四冲70甲醇发动机)。翼展1600mm,二冲60级甲醇发动机(四冲90甲醇发动机)。

网友:
新手电动比较好吧,翼展1-1.2米的,2212的1250kv,1400kv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800mm~1000mm,二冲10级~15级甲醇发动机。翼展1100mm~1200mm,二冲20级~25级甲醇发动机。翼展1250m ...

如果是选择汽油内燃发动机如何选择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选择汽油内燃发动机如何选择那???

新手还是不推荐直接上汽油机,还是玩玩小蜜蜂,熟悉耍甲醇机,那玩意市面配件多,摔足了再玩汽油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选择汽油内燃发动机如何选择那???

汽油发动机比甲醇发动机力小点,选用汽油发动机比甲醇发动机大5cc~10cc排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