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往往,有人退,有人入,有人退了又入,有人入了又退。

楼主(2019-06-12):
前两年因为个人发展原因,在三亚呆了两年,中途也退烧退魔两年。
现如今,回内地武汉,原来的朋友基本上都还在飞,航模这东西,只要兴趣还在,随便点把火,又会烧起来。
一个月时间,先后入了700X 二手
LOGO550 二手
OXY4 MAX 全新套机

放了两年的18SZ也出了,买来不到一个月就退模了,换了VBCT,也是被模友毒的,还不会用,目前只能模拟器

以前是不停折腾,换新,以后还是不折腾了,飞机全部出完,老老实实飞700X,这飞机各方面都比较均衡,配件充足,价格也实惠,反正比我玩的OXY4MAX是要便宜不少。

新的一年,祝各位爽飞,安心练习技术,享受飞行乐趣。

楼主:
3D打印脚架,3D打印700X电池板,荧光喷漆尾垂,DIY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A:
3d打印脚架强度够吗

网友:
确实,飞机有两架就够了,多了浪费。

网友B:
oxy 买o2和o5,其他的型号不推荐

网友:
爱好这东西一般不容易丢,好飞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xy 买o2和o5,其他的型号不推荐

我反而覺得O3比O2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反而覺得O3比O2好...

o2 是250级别最好飞的飞机。
o5 配件价格相对低一点,算加分项;
o3 这个级别,不大不小,配件价格也不低,电池也是不常用的规格,找不到买的理由;
o4、max、这个级别几乎是用来练习的,但是那高贵的配件价格,而且还有x3、360、470各种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o2 是250级别最好飞的飞机。
o5 配件价格相对低一点,算加分项;
o3 这个级别,不大不小,配件价格也 ...

分析到位,对比而言,我绝对飞700最合适,多用模拟器练习,亚拓还是皮实耐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脚架强度够吗

不是一般够用,是特别够用,这个看结构设计和打印参数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o2 是250级别最好飞的飞机。
o5 配件价格相对低一点,算加分项;
o3 这个级别,不大不小,配件价格也 ...

o2和o3都有
零件常壞的大齒橫軸O2反而比O3還要貴
電池O2和O3都沒有通用性可言啦
我O2的電池還是用O3的3S 1300
O2還是特規小舵機  沒啥選擇
穩定度和動力都是O3好
更別說O3贏了個好尾巴

网友:
爱好是一辈子丢不掉的事了。

网友:
爱好  就不要成为负担
有空就玩  没空就看看

网友:
我承认,换VB CT有我的一份毒

网友:
我也经常用3d打印机打配件,红色的垂尾看着挺骚的,我也打一个!

网友:
好机友,顶一个

网友:
出入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