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l这个续航时间正常吗?

楼主(2019-06-12):
我的470l电机电调是原配的,用2200电池在65油门悬停五分钟的样子就3.78v了,总感觉有点少。x360同样65油门,1500电池悬停5:30

网友A:
我用的格式1400飞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格式1400飞8分钟

我去,这是怎么达到的?我用富力1500只能飞4分钟

网友B:
可能是电池不太好吧

网友C:
我用格式的1400飞3分40秒80油门下来3.8v

网友D:
你的x3飞完电压多少?两架飞机的电机kv和传动比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池不太好吧

2200的是酷点的,新电池 1500的是富力的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x3飞完电压多少?两架飞机的电机kv和传动比是多少?

两架飞完都是3.75,传动比不知道哎,电机,齿轮,大齿都是原配的。两个电机应该都是18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格式的1400飞3分40秒80油门下来3.8v

是不是1400电池本来也有重量上的优势,2200太重了点?

网友E:
x3,花牌2520电机,60a v4,用格式1400和男爵新版1500,新电池,都是飞足5分钟下来3.8,航线和简单翻翻

楼主:
引用 网友E:
x3,花牌2520电机,60a v4,用格式1400和男爵新版1500,新电池,都是飞足5分钟下来3.8,航线和简单翻翻

我是富丽x360,也能飞到这个时间,但是470l就不行,觉得有点困惑

网友F:
470原装电机很费电,我重绕后1500男爵5分钟3D下来3.8

网友:
皮传好像比轴传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470原装电机很费电,我重绕后1500男爵5分钟3D下来3.8

感觉也是这个电机很费电!因为我称重过,两台飞机如果用同样的电池,重量差别并不大,但飞下来,470mx电机明显比富丽360的电机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