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X尾舵机干涉

楼主(2019-06-12):
说明书也没说舵机臂应该留多长,只提到斜盘舵机臂是21mm,切短了又怕行程不够。
补充下陀螺仪是大蓝V8

网友A:
明显不是亚拓原装舵机+舵臂,原厂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通常尾舵的是14~16MM之间

网友:
拉杆太长了  调短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不是亚拓原装舵机+舵臂,原厂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通常尾舵的是14~16MM之间

是deko 9系原配的舵机臂,跟斜盘的一样长度

网友B:
尾舵机臂长先参考所使用的陀螺仪是如何要求的。

网友:
长度一样。但宽度与YT原厂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臂长先参考所使用的陀螺仪是如何要求的。

陀螺仪是大蓝V8

网友C:
调到不干涉,陀螺仪行程也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到不干涉,陀螺仪行程也能调。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是舵机动作受阻

网友:
拉杆调整下长度

网友:
舵机璧靠近舵机轴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不是亚拓原装舵机+舵臂,原厂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通常尾舵的是14~16MM之间

今晚试了多种舵机臂,,非得21mm的孔距才满足(V8软件尾舵行程≤120),其他的舵机臂孔距14~16mm都要大于120的行程

网友:
。。。21MM。。。我记得我的是16MM。。晚上回去看看。。

网友D:
有没可能把舵机安装反了?把舵机出线侧翻转180度再试试?

网友E:
舵机装反了吧,舵臂输出端要靠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机装反了吧,舵臂输出端要靠后

正确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可能把舵机安装反了?把舵机出线侧翻转180度再试试?

正确安装的

网友D:
那就剪短舵机臂,直到不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剪短舵机臂,直到不干涉。

这样舵机臂就有些短了。。。V8软件调参尾舵机会超过120

网友F:
跳齿安装 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跳齿安装 就好了
孤陋寡闻了。。。什么叫跳齿?

网友H(2025-03-08):
700x的尾管座多了一个突出的固定点,可以把连杆调短点

网友I:
用KST无极调节金属舵机臂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