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15元的1306小无刷2S有多大推力?

楼主(2019-06-12):
就是网上的那个15元的1306无标无刷,配8.5元的小电调,3030桨,2S300mha电池
我已经在改48cm手抛,背推。
但是那个动力在电子秤上测试推力,接近60-70%油门,才50g推力,
我算了一下我的配置,不能达到最低的推重比啊。
我配置:48cm手抛、FS ia6接收、2S300电池、1306无刷、7A小电调、3030二叶桨、2个5g舵机、mini360模块。
空机就40g,整机估计100g,如何整??这是我的第一台固定翼啊
难道桨没用对?这个3030桨是全网最便宜的

网友A:
这个电机2s可以上4045桨

网友B:
我做的2s4047,85克起飞,动力十足

网友:
桨装反了吗?

网友C:
3S,4045。应该200多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2s可以上4045桨

好的 ,我这2天换个4045三叶桨再测试下 ,已下单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2s4047,85克起飞,动力十足

翼展也是48这款吗 ?
这款用无刷的话,我想很难做到85g。

楼主:
应该没反,我还是会看桨面的,就像电风扇页。
那个电机子弹头是反纹拧紧的,电机从子弹头方向看只能顺时针转了,用的3030R 桨,做背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4045。应该200多克

不需要这么大推力,能正常飞即可,我估计能有100就非常好了吧,
目前都在用2S的设备,不想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展也是48这款吗 ?
这款用无刷的话,我想很难做到85g。

小KT机

网友:
桨小了,推荐5寸桨,另外,电调需要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
300的电池会不会没几分钟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