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座固定问题

楼主(2019-06-12):
初入船模

想做一艘快艇,比如下图:

我想用上面的船壳,然后自己采购电机和电机座,问题是,电机座和船壳怎么固定?
船壳应该是塑料的。
如果是用胶,应该是用什么胶?

先谢谢!

网友:
AB胶
环氧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船跑的快么?

网友:
环氧树脂不错,粘的解释还能起到一定的防水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船跑的快么?

不快,玩船,自己加云台,摄像头,后期准备加水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九曲回转舵机拉杆大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九曲回转舵机拉杆大赞!

呃,那是没有合适长度的,只好自己扭曲。

楼主:
最后买的好像是这个船壳。
有个问题,船壳底下有很多凸起,可能是用来拧螺丝的,您这个是去掉了吧?
另外,去掉的话,用剪刀生剪,还是用热熔胶枪烫比较好,对底板损伤小点?
塑料的,感觉不太结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买的好像是这个船壳。
有个问题,船壳底下有很多凸起,可能是用来拧螺丝的,您这个是去掉了吧?
另 ...

用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烙铁

好的,谢谢!

网友D:
树脂加布 壳加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树脂加布 壳加强一下

谢谢!
一直犹豫,这次有理由做玻璃钢壳了。

网友E:
用青红胶 这个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青红胶 这个比较厉害

谢谢!
康达新材?已经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