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冷冻拖网渔船开工啦,各位指导一下!!!

楼主(2019-06-12):
之前的帆船因为帆的问题,烂尾了。有时间就重新开工。辽东渔船,90厘米长,做着看看。上网找到图片,然后找图纸开始建模

网友A:
自开料还是套材啊?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开料还是套材啊?加油

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

楼主:
建模完成,等下再开龙骨和隔板等,谢谢各位支持,有什么做的不好麻烦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
目前已经完工40%,逐步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像

谢谢支持

楼主:
肋骨和龙骨,还有上层建筑

楼主:
组装骨架,把船台架去掉。龙骨是两块2毫米贴合组成的,其他骨架3毫米。龙骨上有蒙皮对位线,不过尾部蒙皮有点困难,技术不够,刮灰来凑,哈哈!!

楼主:
忘记加图了

楼主:
蒙皮用2乘5的轻木条,船头位置打算用原子灰补,船尾有个圆角,感觉有点难弄,后面应该用打印件比较舒服,哈哈。蒙皮质量一般,全靠原子灰了,接下来用上布了

网友D:
不错不错 想知道7楼图怎么做出来的啊 制图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 想知道7楼图怎么做出来的啊 制图小白

船体与站位线横向拉伸出来的面相交得出的曲线,然后偏置板厚,最后中空船体内部以及与各个骨架件相交开口,这是横向构件的方法。纵向构件也一样。甲板的话就先制作出曲面,然后加厚,最后切割是要把它放样成平面,平面甲板除外。

楼主:
上玻璃布咯。先给内部上树脂,加固一下,防止等下打磨外部的时候蒙皮松掉,然后外部先用砂纸打磨,打磨一下涂树脂以及铺布都方便

楼主:
刮第一次原子灰,原子灰用汽车那种,賊好用,不过自己技术不怎么样

楼主:
第二次刮灰打磨,等打磨机到了再重新开工

楼主:
有时间做一下上建

楼主:
底漆,没人回复啊,自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