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spracing f3 evo brush 接收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9-06-13):
为小朋友组一个空心杯,飞控与接收机如上图,接收机的gand 接飞控指示的sbus的g,+5v接飞控v,ibus接s。但接1s电池接收机没供电。接飞控usb调参线后接收机工作,可与遥控器配对,我直接将供电接到1s电池上,工作正常,bf中可以看到遥控器正常,但无法解锁(拨掉调参线)。请高手指点:
1 为何接1s电池时飞控上的v与g无电压,用万用表测的。
2 为何显示遥控器械已正常但无法解锁,电机测试可正常转,

网友A:
2S电池才有5V 1S电池接PP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电池才有5V 1S电池接PPM试试

接收机上不管是ppm还是ibus只是信号线不同,供电方面都是一样的,我是想知道为什么飞控上的sbus焊盘上接1s电池g,v为什么无输出。看了接收机的说明书,支持3.3v供电。

网友B:
这个接收机很坑爹。。。说是支持sbus实际没有sbus输出,买过一个拿arduino解码串口,只有ibus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上不管是ppm还是ibus只是信号线不同,供电方面都是一样的,我是想知道为什么飞控上的sbus焊盘上 ...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机很坑爹。。。说是支持sbus实际没有sbus输出,买过一个拿arduino解码串口,只有ibus信号

那就是说只能用pp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只能用ppm吗

如果要用串口ibus还是没问题的,可以把飞控改成ibus。ppm也行

楼主:
中午看了看,应该找到问题了,电池选择的焊点没短

楼主:
今天终于算是搞定了这套空心杯,总结一下遇到的问题:
1、首先忽略了电池选择的焊盘,给组装工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由于图便宜买的这套散件只有上现一张图片的说明。加上第一次安装,没有短接1S电池焊盘导致SBUS焊盘接1S电池时无电压输出
2、由于对空心杯,包括穿越机的原理和理论不了解,导致配的两组电机装反了。加上第一次操作穿越机,以为自稳模式可以象大疆一样,发现自稳只是强那么一点点,所有的平衡都要飞手去做,又费了两个晚上终于将电机位置调整好了。
现在有一个问题,请教高手们是如何判断每个电机的旋转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