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V/18A电源适配器接口改造

楼主(2019-06-13):
手头有几个航模用的充电器,原来一只用实验室电源,不方便移动,为了便携省地方,就想配个合适的电源。在网上找了下,航模专用的适配器价格太高,国产的杂牌适配器功率虚标严重并且可靠性是个问题,工业用的电源基本上是金属孔板外壳,接口外露不安全,通信用电源功率太大,风扇很响,并且也是接口外露。选来选去发现一款Dell工作站用的电源适配器,12V18A的,虽然功率不能说太大,但也不小了,并且外观比较小巧。

电源的型号是D220P-01,Dell类似的电源有好几款,不过内部不太一样。

最简单的改造办法就是把线从中间剪断,焊上接线柱或插座,但是总归有点强迫症希望能做的好看些,也方便使用,决定还是在壳体上装上接线柱。为了看用什么样的接线柱合适,先拆开看看,适配器很好拆,把线剪断,留够长度,把底部的四个胶垫拿下来,用防盗梅花螺丝刀拧下螺丝就可以把壳打开了。

里面用料真足,几乎塞满了,铝合金的散热片,整周包上了屏蔽铝箔层,两侧还塞上了铝合金垫板,真是好东西。

输入部分的滤波线圈线径很粗。

输出部分的电容也很足。

不过这样一来麻烦也来了,输出部分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装接线柱或插座非常困难,外壳虽然不薄,但是毕竟是塑料,直接拧接线柱也不太结实,经过测量尺寸和仔细考虑,最终想了个解决方法,接线柱就用音箱用的接线柱,机壳内部用一块PCB板做支撑和加强。

原来输出引线的护套不要丢掉,切下来当开口侧的填充物来用。

把接线柱安装到PCB上,不要把螺母拧紧。

接线柱的焊片焊到PCB上,为了是拧的时候防止转动,方便安装和焊引线,并且防止焊线后翘起来。

因为这个电源适配器带一个Remote的引线可以控制电源的输出,不能浪费,在PCB上面粘了个开关,当作电源的控制用,这样就不用只能靠拔插头来控制输出了。粘好开关,把过长的接线柱螺钉剪短,一定要清理干净,防止铜屑掉入电源里面造成故障,把外壳对应的位置开好孔,把接线柱板装到下壳上,拧好螺母,不用拧的太紧,退半圈,要不然会不好扣上壳的。

把接线柱的孔调到正的位置。

用环氧树脂胶把螺母和开关固定住,这样在外部接线的时候就不会造成接线柱转动了,也防止发生接触不良的事情。注意把和散热片干涉的部位的胶及时清理掉,等彻底固化后就不好弄了。

把电源板的Remote线和黑色的负极线先焊到接线柱板上,注意焊点和引线位置不要干涉到散热铝片,然后把电源板装进下壳,再焊好白色的正极引线。注意装上电源板前在开关对应的位置粘上绝缘板,防止开关接线短路,正极引线的焊接部位用绝缘胶绝缘和固定。

把上壳仔细扣好,拧紧四颗固定螺钉。

接上220V的输入插头,开关置于关闭位置,指示灯为黄色,输入没有电压。

把开关打到开的位置,指示灯变成了绿色,输入也有了。

整机的样子就是这样了。

这是做的另外一个电源,也是Dell12V/18A的,不过型号不一样,厚一些,内部空间大点,所以接线柱装起来就方便些,而且因为内部接线的原因,接线柱正负极的位置也正好相反,并且没有Remote端,所以装不了开关。上一个的开关一定要放在接线柱测也是为了方便摞起来使用。

网友:
我用的笔记本适配器改的,可没有楼主搞的那么漂亮

网友A:
服务器电源充16ah大电池,电包充外场,适配器充2200小电池不吵人

楼主:
我就是闲的,把线一剪接上插头就很简单了。这个没风扇,不容易进土,没噪声还可靠。

网友:
改的真漂亮   用在a6上完美

网友:
你还是用那种水晶头的接线柱吧,这种两个电极裸露在外面的看着就危险。

网友:
接口外露金属部分太长了,很容易短路的。

楼主:
间隔很远,短不上,再说适配器有过流保护,偶尔短下也没大问题,带护套的那种航模上用不太方便,用鳄鱼夹不好夹。

网友:
用过戴尔12V18A电源,小功率充电器使用很好

网友:
一般主动带电的设备接头都是母头,这样不容易短路,你说距离很大就不短路?旁边碰上个金属设备试试,安全隐患很大

网友:
搞不懂为何要裸露的接线柱,直接导线引出不可以?

网友:
好歹包个热缩管呀,这样裸露着太吓人了

楼主:
呵呵!这样夹大鳄鱼夹方便,这个电源的短路保护很好,我短路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电源充16ah大电池,电包充外场,适配器充2200小电池不吵人

同服务器电源飘过

楼主:
我最早就是搞开关电源的,这些国际品牌的电源要求是非常高的,各种性能干扰保护什么的都是很严格,所以可靠性是比较高的。反倒是现在做的所谓的什么航模专用电源就很难说了。

楼主(2019-09-01):
刚发现一个问题,负极是和220V的保护地连在一起的,没法直接把12V串联使用,如果想串联,需要把220V的接地端断开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