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立柱配重问题

楼主(2019-06-14):
请教各位大神,一台铣床,Z轴可加工高度不够,想加垫高块把立柱垫高一些,这样可以增加Z轴行程。考虑到主轴也不算轻的有估计60kg以上,加高后立柱可能发生的轻微变形弯曲等问题,请问是否可以通过给主轴搞个配重,在立柱加个滑轮,背面加配重或者拉个弹簧的方式来帮助缓解立柱的变形,让立柱的受力变为向下方的力。我看配重介绍都是说可以减轻Z轴电机丝杆的压力,没有提到立柱本身的受力情况,请各位大神赐教下原理上可行吗?谢谢

网友A:
你都选择垫高了,这个步骤引入的不确定性应该比增加的重量引起的不确定性要大得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选择垫高了,这个步骤引入的不确定性应该比增加的重量引起的不确定性要大得多吧??

我想到垫高带来的问题就是垫得越高,有可能Z轴立柱变形就越大了,所以才想通过配重来解决立柱变形问题,至于其他的不确定性还没考虑到呀。垫高块上磨床,不行再学刮研解决安装平面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到垫高带来的问题就是垫得越高,有可能Z轴立柱变形就越大了,所以才想通过配重来解决立柱变形问题, ...

这句话只有几个字,业余条件下几天能搞好你就已经是大神了。我并不觉得由于重力带来的变形有什么影响,可能对绝对精度有一点点,毕竟切削力也是变化的,而且作用的方向是立柱最薄弱的方向,立柱的重力作用方向是在机器最强壮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只有几个字,业余条件下几天能搞好你就已经是大神了。我并不觉得由于重力带来的变形有什么影响,可 ...

非常感谢回复,我就没打算几天能搞好,准备半年时间慢慢搞滴。可能我的说法不准确,我不是说立柱的重力带来的变形,我是说立柱变高了,当主轴运行到最高处时候,相对于以前来说,主轴力矩变大了,是主轴给立柱带来的变形可能变大了导致弯曲变形(也包括切削力)。所以才想配重抵消主轴的重量,毕竟主轴是伸出去一截,把力分解看立柱受到不光是向下的重力,还有向前的力,这个使立柱可能有弯曲变形吧,也就是您说的立柱最薄弱的方向了。

网友B:
一般专业设计的铣床,立柱强度比底座还扎实,不大用担心强度问题
当然你改变了原结构,可能会影响
配重,就不需要添加太多重量了,
添加气弹簧,拉簧之类的可以,比较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专业设计的铣床,立柱强度比底座还扎实,不大用担心强度问题
当然你改变了原结构,可能会影响
配重, ...

谢谢,我就是考虑改变了原结构怕有影响(也不是什么专业铣床),确实看配重加起来很麻烦,考虑弹簧拉一拉,起个心理作用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我就没打算几天能搞好,准备半年时间慢慢搞滴。可能我的说法不准确,我不是说立柱的重力带 ...

一版做机头配重都是因为机头太重了,向上运动的时候Z轴的丝杠和电机负荷太重,影响动态性能吧?你仅仅是加高立柱,并没有改变机头的重量,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而且这个重量某种程度上算是增加轨道预压减小间隙提高刚性的,抵消掉间隙会变大的,虽然运动起来轻松了

网友C:
那你就把垫铁和立柱底座焊上不就完事了!当然加螺丝固定!

网友D:
改好立柱就试用,先不加配重(有时加了配重会抖),如Z轴上下困难,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把垫铁和立柱底座焊上不就完事了!当然加螺丝固定!

不好焊,没那手艺,再怕焊接变形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好立柱就试用,先不加配重(有时加了配重会抖),如Z轴上下困难,再加。

嗯,先打算这样试试看吧

网友C:
立柱垫铁2cm以上,180安电流三道焊都不变形!就哪么点铁块能变成啥?铸铁到是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柱垫铁2cm以上,180安电流三道焊都不变形!就哪么点铁块能变成啥?铸铁到是要小心!

就是铸铁呀,我一直停留在鸡屎焊的水平,还是用螺丝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