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再咨询纸飞机

楼主(2019-06-14):
准备暑假带一块900*1000mm的魔术板回老家和儿子做纸飞机玩下,农村广阔天地,大有可飞啊。
请成功做过纸飞机的模友帮看看这图纸可行么?有无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回到老家再来改,就没工具了。
魔术板是5mm厚的,有几个问题求教:
1,XXD 2212 KV2200的电机配6040桨,也有KV1250和1400的电机,但配的桨就大了,挖孔也要大,不知选哪个好点,只求飞得稳点,慢点也无所谓
2,800翼展长900,要不要改下,我看论坛里好多模友的纸飞机都是翼展大过长度的
3,舵面70mm宽,会不会太小了?
4,算了下魔术板切好后大概180克,中间挖些蜂窝孔能减掉10克。电池170克,电机60克,电调和延长线有50克,二舵机加延长线有25克,全做好将近500克了
5,重心预计在中间,这个回去再慢慢调。
6,电机位置还要不要往后移一点

楼主:
电池电机电调都是现成的,城市里没地方飞,现在只做小飞机练习下,用不到这些配件了,所以要用回这些配件。
在电装部分重达300克的情况下,我这纸飞机是否要再做大些才能成功??

网友:
这个配置可以的,电机kv2200的合适

网友A:
做成翼展一米的 可以配大桨 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翼展一米的 可以配大桨 省电

有道理,在电池电机电调重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翼展加大20cm,魔术板重量估计只增加20-30克,桨可以由6040改为8060,效率应该会提高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在电池电机电调重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翼展加大20cm,魔术板重量估计只增加20-30克,桨可以由604 ...

我一直在做一米翼展的飞

网友B:
说实话,我也算是老航模了,但是没把纸飞机搞顺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也算是老航模了,但是没把纸飞机搞顺畅过

我可是嫩航模哈,去年做过一个1.2米翼展的,老实说,不太好飞,这次想重新再试一次,主要是老家有地方自由飞翔

网友C:
V角做小点,桨用6040 2200kv 翼展装87翼展,做出来的纸飞机又灵活又能飘,非常好飞,我天天做纸飞机,这周目标是五台,都是送给学生的,我碳杆加固的方法看图就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V角做小点,桨用6040 2200kv 翼展装87翼展,做出来的纸飞机又灵活又能飘,非常好飞,我天天做纸飞机,这周 ...

试做了个缩小版的,70cm宽,用手抛空机(前面有配重)的话,滑翔还行,能飞出二三十米。接下来计划装上1806电机配5030桨或6040,曾经测过3S电推力有330克左右,而这纸飞机全装好的话,重量就220克左右。

有手抛试飞的视频,不知道怎么发

用的是4mm的魔术板,

网友D:
看你图纸在机翼尾处开了蜂窝孔,机翼尾部受风面积减少,重心点从未开孔时位置向机头移动,若以45CM处调重量平衡飞起来时会头轻尾重吊着飞。
这个蜂窝孔设计如果开在机头处飞起来会不会像战斗机呢?(以上纯属猜想
大翼展纸飞机阻力大抗风能力较差,风太大很难控制(无风时很安逸);设重心平衡时风一吹很容易大仰角或向后翻,要配重机头提升抗风能力。
那小翼展的会好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图纸在机翼尾处开了蜂窝孔,机翼尾部受风面积减少,重心点从未开孔时位置向机头移动,若以45CM处调重量 ...

挖那些蜂窝孔是想着能减轻10几克重量,挖完后要贴透明胶,对空气动力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图纸在机翼尾处开了蜂窝孔,机翼尾部受风面积减少,重心点从未开孔时位置向机头移动,若以45CM处调重量 ...

我的理解是,如果只论前后重心平衡性,假如刚刚好在正中间位置,实际飞的话,应该使头部重一些。这样可避免吊着飞,或风一吹很容易大仰角或向后翻.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做了个缩小版的,70cm宽,用手抛空机(前面有配重)的话,滑翔还行,能飞出二三十米。接下来计划装上18 ...

装上电机试了下,飞是没问题(一个人试,没人拍视频),60%油就能飞了,但是速度有点快,装好后全重230克,3S 550mah电池,1806 2208KV 电机,配的5030的桨,机身也不要挖孔来避开桨叶。看以下电机参考,如果要飞得慢点,是不是应该用6*4桨?或者用2S电装6*4桨?
如果用6*4的桨,机身就要挖孔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装上电机试了下,飞是没问题(一个人试,没人拍视频),60%油就能飞了,但是速度有点快,装好后 ...

机翼大,重量轻,才飞得慢呀,你可以用蜂窝孔加薄膜减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翼大,重量轻,才飞得慢呀,你可以用蜂窝孔加薄膜减重呀

看来还是做大翼展试下。
如果做1米翼展,用5mm 魔术板的话,做好的空机就有230-250克,再加上电装,将近500克,挖蜂窝孔也就能减掉10-15克.

网友(2019-07-19):
有个图纸超好飞,也很省材料,等我找一下

网友E:
6寸桨用2200kv电机

网友:
纸飞机不需要刻意减重,700g照样飞得更稳

网友F(2019-09-05):
如果纸飞机都做不好,那就不要玩航模了

楼主(2020-02-16):
引用 网友F:
如果纸飞机都做不好,那就不要玩航模了

确实是,好久没回复了,最终我做了二个纸飞机,一个大的1.2米翼展,在老家飞,很好飞,一个小的,放在深圳。
对于新手,纸飞机飞起来都没压力,关油门都能飘好久。

网友G:
这是我做的,也是的1806电机。翼展70左右,这个方案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拆下来,机身可折叠,便于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我做的,也是的1806电机。翼展70左右,这个方案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拆下来,机身可折叠,便于携带。

你这方案是好,想法也是好。
这个翼展的话,其实不用太考虑便携或折叠功能啦,像我在深圳这城市里,找地方飞才是难事,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保安的地方,都不让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6寸桨用2200kv电机

1400KV  8060桨可以么

网友(2020-05-04):
引用 网友E:
6寸桨用2200kv电机

麻烦问下,这图纸的翼展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