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拖船Q3,新手入门级制作,30cm

楼主(2019-06-14):
先报一下配置,上一组跑船效果图,然后上制作图展示一下制作过程。
电池:3s 2200mah格式
舵机:垃圾9克舵机杂牌
电机:某西达垃圾2212 KV1400 也可以2208 KV1400
电调:双向无刷电调30A
船体尺寸:长30cm,宽14.8cm, 放2200mah的电池轻松,这电池对这小船来说已经算巨大了。

楼主:
因嫌发帖麻烦,直接文字写到图片里,上图顺序是按照制作顺序来的。

以下是船壳制作:

楼主:
船壳完成后,开始打磨、刷环氧之类的 balabalabala.....

楼主:
安装轴系 舵系。
安装动力时,电机 电机座 轴系,一起上船假组定位,502点几个点,然后通电测试震动情况,并调整,OK之后。全面打胶。再通电测试确认。OK后,拆掉电机,进行下一步的操作。拆掉的原因是喷漆 或者打磨局部是 可能把电机搞脏!

楼主:
制作上层,安装甲板

楼主:
喷漆。做一些细节装修。

楼主:
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
这船真的好Q,开的好猛。;楼主做船的整个过程每一步都这么详细,有图有真相,佩服!

网友:
有视频吗

网友:
不错,我有一个类似的,烂尾半年了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楼主,喷漆的时候贴好遮盖胶带,但是这个胶带什么时候撕掉才会没有毛刺儿,是喷完就撕掉,还是彻底干透了再撕掉?

网友B:
这小船装起来这么复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船装起来这么复杂呢

你好,你用词不当,不是装。你以为是装车架呢。这叫制作。跟拼装是两码事。另外实际过程我拍了几百张图,也就挑了五十张出来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楼主,喷漆的时候贴好遮盖胶带,但是这个胶带什么时候撕掉才会没有毛刺儿,是喷完就撕掉,还是 ...

两小时内必须撕掉

网友:
好暴力的小船

网友C:
牛逼吧 暴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