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KV电机驱动大桨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9-06-14):
目前手头有一个KV600的电机,大概是1806级别。我想问下大家,如此低的KV如果要驱动大桨,什么尺寸的桨,比较合适?我驱动的飞机比较轻,大概150克左右。

另外:是否KV越低,能驱动的桨就越大?(当然功率允许)(不考虑桨的重量,因为现在的桨越大,就越重,转动惯量十分巨大,小KV的小电机基本没法驱动)

如果考虑启动转矩,是否有感有刷低KV电机驱动大桨比较合适?(启动比较容易)

为什么航模不用有感无刷马达?

网友A:
一般航模电机的转速非常高,如果用有刷的,电刷的磨损问题不能忽略。所以无刷是首选。
无刷电机又分有感和无感,所谓有感是指有转子的位置传感器的,无感就是没有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电机开始时大部分是用的有感无刷,这种电机的启动和调速都相对稳定,不过电机相对复杂了一些,当然成本也高了一些。无刷电机也可以用无位置传感器的方式,从无刷电机的结构看,与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有相象的地方,不过大家都知道,永磁同步交流电机,其启动转矩几乎为0,要有一个启动装置才行,曾经有人用变频器能带动无刷电机,实际上就是让频率从很低到高,这样才能启动。有一种叫磁滞同步电机,这种交流同步电机是有启动转矩的。
不过,无刷电机,一般都是用的DC直流电,因此都要有一个驱动器,因为转子都是永磁结构,在转子位置变化时,定子的反电势会有变化,因此,就可以用检测电路来检测这个电势的变化来得到转子的位置信息。当然这里的理论比较复杂,我也没有完全搞清楚。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可以在这个无感无刷电机启动时,跟踪这个转子的位置变化来调节启动频率。这种无感无刷的电机的启动没有有感的平稳,不过通常航模电机不会在空中启动的,都是在地面启动完成才起飞的。另外,航模电机的调速范围本身就不用太大的,因此这两个无感无刷的缺点正好是航模不用关心的问题,无感的也成本低,重量也小,就用得很多了

网友B:
楼主用几S的电池?我的小野马翼展六十多厘米,用自己绕的1805kv600马达,5050三叶桨,4S650电池,起飞重量170克左右吧,推重比刚刚过1。。。感觉这样的马达上4S可以用7~8寸桨,3S还可以更大。。。

网友C:
驱动桨的大小和电机的kv不是决定性的关系。即使驱动同样的桨,电机选型也可能完全不同。例如所需要的转速低,电机功率需求一般相对低。或者相同转速,但提供不同推力,电机功率也不同,比如同样桨,同样转速,同样重量的飞机,高升阻比飞机和低升阻比飞机的电机输出功率就不同。关于转动惯量的问题则和想要的启动速度有关。即使使用大转动惯量的桨,如果对于加速要求低,就可以用较低功率缓慢提升桨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航模电机的转速非常高,如果用有刷的,电刷的磨损问题不能忽略。所以无刷是首选。
无刷电机又分有感和 ...

膜拜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航模电机的转速非常高,如果用有刷的,电刷的磨损问题不能忽略。所以无刷是首选。
无刷电机又分有感和 ...

嗯。的确有感无刷驱动要复杂。
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类似于无感无刷电调一样的有感无刷电调。
但是作为车船,那么有感无刷对于启动,就是必须的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几S的电池?我的小野马翼展六十多厘米,用自己绕的1805kv600马达,5050三叶桨,4S650电池,起飞重量1 ...

还真有这样用的阿。我的设想是,桨越大,效率越高。当电机质量和规格一定,飞机一定,那么驱动的桨越大,效率就越高。
请问,用了这个低KV的电机后,续航时间相应能延长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桨的大小和电机的kv不是决定性的关系。即使驱动同样的桨,电机选型也可能完全不同。例如所需要的转速低 ...

嗯。说的很有道理,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有这样用的阿。我的设想是,桨越大,效率越高。当电机质量和规格一定,飞机一定,那么驱动的桨越大, ...

理论上高压、大桨、低kv效率更高,但是我这个桨太小了,效率没体现出来。我还有一架类似冲浪者的,2206kv1200马达,4S1500电池,7寸三叶桨,续航半个小时以上,飞到脖子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