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DETRUM SR86A-G 遥测飞控接收机产品 (GPS,返航,数据回传)

楼主(2019-06-14):
SR86A-G  遥测接收机
产品特点

一键返航:可在有需求时拨动遥控器返航开关,飞机会保持当前高度*(手动触发返航时高度低于60米时飞机会爬升到60米,高于120米时会降低到120米)自动驾驶返回到起飞点并盘旋(盘旋半径50米)等待您重新控制飞机。

失控保护

具有失控保护功能,当飞机飞出遥控范围时,SR86A-G遥测接收机会自动接管飞机,高度*保持100米飞回起飞点并盘旋(盘旋半径50米)等待您重新控制飞机。

*以上文中提到的高度均为与起飞点位置的相对高度

主控IC
32位高性能ARM内核处理器、6轴MEMS陀螺仪芯片。
控制算法

自主研发姿态解算及控制算法,支持常规翼、三角翼和V型尾翼布局飞机,支持特技3D飞行。

飞行模式

五种飞行模式 :陀螺仪关闭模式(手动模式)、增稳模式、3D锁定模式(特技模式)、安全模式(定高定向)、返航模式,可在飞行过程中切换飞行模式。

飞行数据实时监测&数据历史记录

配合Blitz-DT9使用时可实时回传飞机高度、速度、姿态、距离等等信息,并在飞机降落后记录信息最大值、平均值以供分析。

感度调整

可使用遥控器(Blitz-DT9、GAVIN-8C)远程实时调整感度。

可使用三合一编程设置卡调整感度。

高接收灵敏度
采用2. 4G直接序列扩频技术(DSSS)与多点跳频功能(FHSS),接收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分集天线
采用分集天线,信号自动切换,有效保证接收信号的稳定。
记忆ID识别码
具有ID识别码记忆功能。接收机重启后,不需要重新对码。
信号输出类型
8通道PWM输出。
参数规格

通道数

8通道

内置传感器

6轴陀螺仪

灵敏度

-97dBm

输出信号

PWM(71Hz)

通信距离

地面:>1km*

空中:>1.6km*

输入电压

3.6V   ~ 16V

外形尺寸

42.3mm*31mm*13.1mm

重量

14g

*数值为接收机在受控测试环境下测得,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使用方式,结果或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请以实际体验为准。

适用于
GAVIN 8C ,Blitz DT9

Detrum Blitz-DT9 9通道智能遥控配SR86A-G飞控接收机

当Blitz-DT9 与SR86A-G匹配组合使用时可实现以下特有功能

一键返航:可在有需求时拨动遥控器返航开关,飞机会保持当前高度*(手动触发返航时高度低于60米时飞机会爬升到60米,高于120米时会降低到120米)自动驾驶返回到起飞点并盘旋(盘旋半径50米)等待您重新控制飞机。

失控保护

具有失控保护功能,当飞机飞出遥控范围时,SR86A-G遥测接收机会自动接管飞机,高度*保持100米飞回起飞点并盘旋(盘旋半径50米)等待您重新控制飞机。

*以上文中提到的高度均为与起飞点位置的相对高度

飞行数据实时监测&数据历史记录

配合Blitz-DT9使用时可实时回传飞机高度、速度、姿态、距离等等信息,并在飞机降落后记录信息最大值、平均值以供分析。

感度调整

可使用遥控器远程实时调整感度。

智能飞行控制

五种飞行模式 :陀螺仪关闭模式(手动模式)、增稳模式、3D锁定模式(特技模式)、安全模式(定高定向)、返航模式,可在飞行过程中切换飞行模式。

www.dynam-rc.cn

SR86A-G 飞控接收机

SR86A-G 飞控接收机

DT9+SR86A-G

DT9+SR86A-G

网友A:
这种整套方案感觉没什么意思啊,缺少灵活性。功能上也是自组可以实现的。

网友B:
你好!按资料介绍接收机是8通道的,这个8通道是否已扣除了模式占用的两个通道,如果没扣除模式变换需要的两个通道,实际只有6个通道,稍稍复杂点的机型就无法用了。

网友:
很适合新手 不用设置复杂的飞控 不怕摔机和丢机

网友:
这是什么品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按资料介绍接收机是8通道的,这个8通道是否已扣除了模式占用的两个通道,如果没扣除模式变换需要的两 ...

接收机8个通道是已经扣除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整套方案感觉没什么意思啊,缺少灵活性。功能上也是自组可以实现的。

1:可通过遥控器实时无线空中双向传输对飞控进行调整编程
2:可实时将空中数据实时传输至遥控器,且语音播报(中文,英文)
3:可自由设置开或关闭飞控飞行(此时为普通遥控)
4:扩大飞行视距,超出遥控距离、失控时、遥控断电时自动返航,让飞行更安全,更节省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1:可通过遥控器实时无线空中双向传输对飞控进行调整编程
2:可实时将空中数据实时传输至遥控器,且语音 ...

啥意思?

楼主:
可以实时调节设置飞行参数通过遥控器

楼主(2019-08-09):
概述

Z3是一款专用于固定翼的飞控,适用于常规布局固定翼、三角飞翼和V型尾翼飞机。它与接收机连接,对固定翼进行飞行控制,Z3飞控支持五种飞行模式。返航模式可在任意情况下让飞机安全返航到起飞点盘旋。普通增稳模式下可充分提高飞行的稳定性。安全模式,可让飞机定高定向稳定飞行。3D锁定模式可锁定飞行姿态,满足玩家特技飞行需求。关闭模式(手动模式)可让玩家全自主控制飞机。并且能在遥控器信号失联、失控时自动切换到返航自驾模式,让飞机安全返回起飞点。

Z3采用独创的拨杆方式进入水平校准,触发方式简单,无需连接电脑,无需重启电源,更加方便快捷。

Z3能够与市面上Spektrum,Futaba,DetrumTech及其他所有遥控器兼容,支持DSM、S.BUS、PWM接收机。并且通过与Detrumtech的编程卡连接,方便参数设置,操作简单直观。

在配合Blitz-DT9及RXC9M接收机使用时可实时回传飞机高度、速度、姿态、距离、卫星信号等等信息,并在飞机降落后记录信息最大值、平均值以供分析。

产品特点

一键返航

可在有需求时拨动遥控器返航开关,飞机会保持当前高度*(手动触发返航时高度低于60米时飞机会爬升到60米,高于120米时会降低到120米)自动驾驶返回到起飞点并盘旋(盘旋半径50米)等待您重新控制飞机。

失控保护

具有失控保护功能(DSM、S.BUS接收机自动激活,PPM接收机需设置失控保护),当飞机飞出遥控范围时,Z3飞控会自动接管飞机,高度*保持100米飞回起飞点并盘旋(盘旋半径50米)等待您重新控制飞机。

*以上文中提到的高度均为与起飞点位置的相对高度

主控IC

32位高性能ARM内核处理器、6轴MEMS陀螺仪芯片。

控制算法

自主研发姿态解算及控制算法,支持常规翼、三角翼和V型尾翼布局飞机,支持特技3D飞行。

飞行模式

五种飞行模式 :陀螺仪关闭模式(手动模式)、增稳模式、3D锁定模式(特技模式)、安全模式(定高定向)、返航模式,可在飞行过程中切换飞行模式。

一键返航:可在有需求时拨动遥控器返航开关,飞机会保持当前高度*(手动触发返航时高度低于60米时飞机会爬升到60米,高于120米时会降低到120米)自动驾驶返回到起飞点并盘旋(盘旋半径50米)等待您重新控制飞机。

感度调整

可使用三合一编程设置卡调整感度

飞行数据实时监测

配合Blitz-DT9及RXC9M接收机使用时可实时回传飞机高度、速度、姿态、距离等等信息,并在飞机降落后记录信息最大值、平均值以供分析。

兼容性

支持市面上任意品牌PPM、S.BUS、S.UBS2、DSM2、DSMX接收机

参数名

规格

主控制器

32位ARM内核微处理器

内置传感器

6轴陀螺仪,气压计,GPS

陀螺仪量程

-2000dps ~ +2000dps

加速度计量程

-4g ~ +4g

输入信号

PPM,Futaba S.Bus,DSM

输出信号

PWM(71.4Hz)6通道

工作电压范围

4.8V ~ 7.4V

工作温度

-20℃ ~ 70℃

外形尺寸

36.5mm*29.4mm*12.6mm

重量

12g

有了这个神器,不用再担心丢机,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