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M迷你350米失控,正常吗?

楼主(2019-06-14):
睿思凯XM迷你350米失控,正常吗?,这个接收买来时能对频,BF上面接收没反应,刷机后可以使用,现在距离只有350,不知道是不是刷了机的缘故?

网友:
350米算是超水平发挥了。我的属于35米就挂的水平。xm官方说明标的吹牛逼的遥控距离简直就是坑爹。

网友A:
我100米失控,最近在酝酿发帖√frsky

网友:
XM辣鸡  XM+还凑合

网友:
xm +  把天线布置好

xm 玩室内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00米失控,最近在酝酿发帖√frsky

怼起来!吹牛逼不打草稿的就应该怼。我对比测试过。天地飞说明书标有效距离600米的,实测就是地面600-700米左右。睿思凯xm和xm+有效距离都是按公里标的,xm+有信号放大器实际也就和天地飞标600米的勉强打个平手,至于xm我就不说什么了,总之就是个吹牛逼。用xm接收机50米范围内炸碎两架飞机,只想下次炸到睿思凯网站上去。

网友:
睿思凯说明书上标的有效距离估计是在宇宙真空完全无电磁

网友B:
睿思凯说明书上标的有效距离大概是在宇宙真空完全无电磁干扰的环境下测的。地球人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网友:
超长发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睿思凯说明书上标的有效距离大概是在宇宙真空完全无电磁干扰的环境下测的。地球人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

R9MM接收机无故与遥控器断联,之后越来越频繁,后来干脆对不上频。问了一些玩家说是通病。通frsky他大爷啊,产品有问题就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00米失控,最近在酝酿发帖√frsky

发帖怼吧,我支持你,我的r-xsr300多米就完蛋了

网友:
你让xm飞五十米炸机的我情何以堪,换了xm+每次起飞我得站一米外,近距离失控啊

网友:
xm+  1.2km 路过

网友C:
我xm+40m左右就会间歇性失控,完全不懂原因,所谓的失控迪反而从来没失控过

网友A:
高度多少,还有什么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xm+40m左右就会间歇性失控,完全不懂原因,所谓的失控迪反而从来没失控过

对,我失控迪用那个6通道单天线接收机在固定翼里面躺着放,1km妥妥的,没信号飞机自己回来,完全足够了,70-90米高

网友:
我xm+也在200米左右失控好几次,有一次直接掉地上好在没损耗。其他几次都是天上救回来。每次都基本在7-8点钟方向,估计是死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度多少,还有什么遥控器

高度 30 绝对空旷无遮挡  x9d 原装

网友:
建议这样安装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