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A4伺服驱动器err16的问题!

楼主(2019-06-14):
我拿的一个驱动电源被烧过的主板和一个基本全新的电源板组装后通电显示r     0.按道理是好的.但用测试模式试机驱动电机正反转后电机有传动很快就显示Err16。设置过pr72和pr20都在正常范围内,哪个大神帮忙判断下原因?接线方面应该没问题!是不是主板问题?

楼主:
还差一套伺服车床动力部分就完美解决了

网友A:
小哥哥你玩的好大,如果恢复出厂设置之后还是这样的话,估计要检查检流部分,一般来讲是霍尔传感器+运放+ADC,比较容易损坏的是运放和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哥哥你玩的好大,如果恢复出厂设置之后还是这样的话,估计要检查检流部分,一般来讲是霍尔传感器+运放+AD ...

大兄弟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弃了,完全不是我能玩转的!

楼主:
编码器接线问题吧,要不就参数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