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空心杯 f3飞控起飞时一个桨转的慢

楼主(2019-06-15):
新手请教,空心杯 f3飞控起飞时一个桨转的慢,大油门能转起来,离开地面后要不停地打杆修正,自稳模式。请教高手,这种情况需要调哪?谢谢。

网友A:
换电机,转的慢的那个电机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转的慢的那个电机有问题了。

不是,换位置正常。而且启动时转的慢的那个不固定,是不是要调PID?

楼主:
按之前的贴子调了一下PID感觉容易控制多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3D1&page=8

试了一下自稳,手动与半自稳,感觉与大疆区别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之前的贴子调了一下PID感觉容易控制多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4842& ...

如果飞起来就正常,应该是校准的问题,或者是摆放位置有倾斜。或者给油太犹豫,起飞要干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