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设置油门摇杆不在最低位时禁止解锁

楼主(2019-06-15):
练习模拟器的时候,经常在遥控器锁定后忘记油门摇杆回最低位,下把开局直接一飞冲天!正好想到OpenTx有全局变量及逻辑开关功能,折腾一下成功实现功能。实现的思路是用逻辑开关里的边沿(edge)检测解锁时的油门位置,非零则设置全局变量的值,用来覆盖油门输出。
1.首先设置一个全局变量,Unit为%形式,其它不变,名字随意。

2.逻辑开关检测(SF是我设置的解锁拨杆)
L04:用来检测油门摇杆是否在最低位,最低时为True,否则为False
L02:这个理解起来有点饶,Edge是边沿检测,有上升沿和下降沿两种边沿。True到False为下降沿,False到True为上升沿,True和False跟电路里的高低电平是一个意思。
         这里合起来的含义就是,当解锁拨杆由锁定变为解锁时,且油门摇杆位置不在最低,则此开关打开一个周期。
         SF⬆:     True的条件(也就是当我设置的拨杆锁定时,为True)
         [0.0:--]:0.0代表True需要持续多长时间;
                       -- 代表当触发源由True变为False时,逻辑开关打开一个周期。
         !L04:    反向L04(摇杆最低时为False),与前面的条件and的条件。
L03:   这里和L02基本上一样,用处是拨杆解锁时,如果油门在最低位,则打开一个周期
         SF⬇:      拨杆解锁时条件为真
         [0.0:<<]: 0.0含义与前面一致
                        <<代表当触发源由False变为True时,逻辑开关打开一个周期
         L04:      油门摇杆最低时为True

3.功能设置,主要是SF4和SF5两个功能
SF4:在L02为真时,也就是在拨杆解锁时,如果油门摇杆不在最低位,则全局变量(GV1) = -200%
SF5:在L03为真时,也就是在拨杆解锁时,如果油门摇杆在最低位,则全局变量(GV1) = 0%

4.混控输出设置,也就是最终遥控器发射出去的数据
Offset默认是0%,光标选中后长按Ent,会变为GV1,也就是Offset由固定值变为了全局变量。最终遥控在输出的时候,当前通道的输出是要加上Offset的。所以当Offset为-200%时,当前通道最大输出也就是-100%。

网友:
好熟悉的界面,刚换的T16我也试试

网友:
其实并没有禁止解锁,只是把油门的运算结果从-100到100改为了-300到-100。一般的方法直接把解锁条件开关设置成想要的逻辑开关就行了。

网友:
搞得相当复杂啊,支持折腾

网友A:
看上去好复杂 ,用个逻辑开关判断 两个条件 and         油门最低位置 和解锁开关位置  当条件同事达到才能解锁   。就应该可以啦

网友(2020-06-09):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好复杂 ,用个逻辑开关判断 两个条件 and         油门最低位置 和解锁开关位置  当条件同事达到才能 ...

太复杂了,看不懂,还是你这个容易理解,有没有截图教程?
新到手的tx16s,飞固定翼不带飞控,还不太会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