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电机 到底哪家强?

楼主(2019-06-15):
          直升机的无刷电机,无疑是直升机动力的源泉,拥有充沛动力是完成各种花式3D动作的最基本保障。今天,这里就市面上常见的无刷电机做一个简单的探讨,本帖不涉及任何商业宣传和捧黑,如有不当之处,望各位看客轻拍。本帖仅抛砖引玉,望了解的前辈多多指教。

          本帖讨论的电机仅在450至700级直机范围,而市面上电机厂商又尤其繁多,故仅选取最常见的几个品牌进行讨论。

          说到电机,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天蝎星。更有厂商宣传天蝎星是直机的金标准。全系马达都有涉及,无论是车船直机,你都可以找到适合的动力选择。经典的黑金配色,出色(暴躁)的动力确实让不少模友点赞。天蝎星电机疯狂动力的背后却是巨大的发热量,这点让不少模友诟病电机温度太高。除此之外,天蝎星的电镀层掉色也是其显著的特点,不再闪亮的外观下确实颜值掉线。最后是其价格,许多新人模友没有选择天蝎星的一点原因就是其定位较高的价格了,这里很难去讲是否物有所值,但价格确实让不少模友望而却步。
          第二个谈谈花牌。花牌的产品主要是在做500级别以下的电机,如经典的2221,2520,3120等。花牌整体来说质量尚可,动力一般,胜在价格便宜。但花牌电机近年来实在太过低调,几乎让人几度忘却。总结来说,花牌电机新人的好伙伴。

          昭意电气。昭意是近年新出的一个国产品牌,来自浙江台州。主要是做520-700级的电机,当然去年上市的2622更是丰富了其产品线。自产品问世至今,在广大模友中的口碑一直不错,动力绝对充盈,但也有诟病吃电厉害、发热过大的问题。(当然,这里不得不提一句,其实摩友们不必太担心电机的温度,在95度以下都是没啥问题的。)价格嘛,只能说这个电机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用性价比超高来形容这款电机也不为过分。

          亚拓电机。因为亚拓电器在国(yu)内(zhou)的无敌影响力,其套装中的电机也是在模友手中保有量极高的一款电机。同样,全系产品俱全,经典的亮银酒红配色,颜值上绝对是过关的。动力性能配合所搭配的飞机上绝对也是暴力够用,亚拓的电机最大的优点(据模友反映)就是省电,发热量控制得较好。再说价格,价格因为通常都是套机销售,市面上所挂出来的价格绝对也只能用贵一个字来形容,好在套机保有量大,二手价格比较低廉。

          XNOVA和Kontronik。为什么把这俩电机放在一起来说呢,一个字,“贵”。因为贵嘛,这俩电机绝对是常用电机里的贵族。既然是贵族,这两品牌电机绝对也是电机中的翘楚。动力,平衡,效率,耐用度都是上乘。但这两款电机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贵,而是售后的问题,有使用过的朋友反映售后麻烦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里还有未提到的OMG,cobra等电机,能力有限,知之甚少。愿老模友们补充指正。

         望大家各抒己见,谈谈自己的看法。
         最后祝大家爽飞永不炸鸡。

网友:
还有奥利奥电机

网友A:
楼主,富丽的电机怎么样?!
期待再做一个舵机这方面的普及贴!
赞楼主!

网友:
亚拓电机除了自己机子放别的上面感觉怪怪的。

网友: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亚拓电机,外观靓,动力足够,发热少(可以连续飞),二手价格也厚道,但是换轴和轴承不方便,另外800mx好像有磁钢脱落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富丽的电机怎么样?!
期待再做一个舵机这方面的普及贴!
赞楼主!

感谢支持。
富丽电鸡我只用过3020,在380上面动力和散热表现不错,但未对其暴力和耐用度方面测试。
舵机这块只用过d牌,没有发言权。

网友:
亚拓是各个方面最平衡的一个,亚拓的机用他配的电机就很好
花牌电机我有好几个,都还可以。便宜实惠
还用过富丽、飞越 、浩马特   感觉电机都挺耐用,我很少有用坏的

网友:
亚拓电机好

网友B:
没玩过大电机,只玩几个小电机,亚拓的,富丽的,花牌的,蝎子的,豹子的,还有一个XNOVA,前几个电机没通电的时候,磁阻都挺大的,只有XNOVA的磁阻特别小,手指轻轻就能转动,拿着转子轻轻摇动,定子就可以转圈了。给电的时候,动力还挺足的,不知道这么小的磁阻是为什么?请老师们介绍一下。

网友:
只用过花牌和蝎子的,觉得花牌比较中性,不愠不燥,动力也可以满足大部分飞行要求,蝎子发热的确大,动力强劲,但声音更好听

网友:
这种没了。我还以为各种参数外观数据的对比。蝎子电机就是暴力和耗电大户的代名词。昭意,性价比不错。发热没有楼主说的这么高。亚拓真的是耐用和电池的善待者,缺点就是比较疲软。其他2个贵足没用过,不予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大电机,只玩几个小电机,亚拓的,富丽的,花牌的,蝎子的,豹子的,还有一个XNOVA,前几个电机没通 ...

这个是看是几级电机,一般十级电机都比8级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看是几级电机,一般十级电机都比8级松

12N10P的电机

网友:
电机好不好看做工就知道了。顿感明显的各磁铁间距很好。定子片厚度,一般都0.2,越薄发热越小。老款0.4的电机那发热量可观。直机电机一般12N10P比较合适。最重要的还是绕线了,一般手绕强于机绕,粗线优于细线。当然所有的一切都比不上动平衡好

网友:
除了昭意,你所提的电机均有一个“贵”

网友:
冰峰和敖翔的了解下。

网友C:
蝎子真没有感觉到暴力,仅仅是男人喜欢黄色罢了。同级别,转子直径决定功率大小。亚拓电机功率和效率做到了最佳。这是入魔6年的飞行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蝎子真没有感觉到暴力,仅仅是男人喜欢黄色罢了。同级别,转子直径决定功率大小。亚拓电机功率和效率做到了 ...

是的,电机必须是同级别来做比较,同样亚拓电机在亚拓飞机上的动力绝对也是够的,但若用来驱动同级别较重的飞机就有点疲软了

网友:
我用的朗宇,在固定翼,朗宇可算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