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的这架手抛机,能飞吗?

楼主(2019-06-15):
各前辈请指点,哪里还要改 ?

还有拉杆未接,感觉副翼舵面太小了点,

电机支架用的坏路由器PCB板切成的,比雪糕棍好吧?

用3030二叶桨2S只有50g左右推力,换这个4045三叶桨60%油门有接近80g推力,
但是测试下来2s300电池有点温热。还有就是这个桨动平衡不好,很抖。

这个升降舵面处理得也不好,后来想想应该直接在外面切一大块,不要跟那个印切,
用的是鱼竿碳纤竿稍做转轴。

网友:
试飞一下就知道了行不行

网友A:
我觉得飞起来没啥问题。主要是重心,如果试飞出现问题,不妨把重心向后移动一点。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拿着机腹推油门,看看给飞机施加的力使飞机低头还是抬头,平飞就成功了,你用1306动力太大,飞起来也是火箭,建议1105之类的也不贵

网友:
建议不要改造了,不好改,直接用kt版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飞起来没啥问题。主要是重心,如果试飞出现问题,不妨把重心向后移动一点。

现在的重心都偏后了,不在经典的机翼30%,电池不够重,

或者掏空后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拿着机腹推油门,看看给飞机施加的力使飞机低头还是抬头,平飞就成功了,你用1306动力太大, ...

50g推力,总重105g, 能飞吗 ??
三叶桨有80g以上,能像火箭?

网友C:
50g推力飞105g飞不起来!三叶桨80g推力可以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g推力,总重105g, 能飞吗 ??
三叶桨有80g以上,能像火箭?

我有这个1306,2s有140克左右的拉力,你桨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个1306,2s有140克左右的拉力,你桨有问题吧

可能吧,你用什么桨配的?
我现在只试过2种桨,3030-2 ,4045-3
2s300双天电池,那个8.5的小电调,我做的那个PCB电机架固定在一块红木边角料上,放电子称上,
气流向上推,3030桨满油门60G左右,4045桨动平衡不好,大油门的话红木底座都开始跳动了,
只测到60-70%左右油门。

网友D:
只要动力够,门板飞上天,只不过好飞不好飞的问题了

网友:
不要求机动性,舵面小点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动力够,门板飞上天,只不过好飞不好飞的问题了

目前在刷凤凰模拟器5.0 , 话说里面的那个海盗真好飞,0.7KG,1.1m翼展的。
怪不得老外能在室内球场飞。

网友E:
这里有改好的,参考一下

网友C:
动力强就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有改好的,参考一下

无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