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8sb s.bus2接金脑没反应,s.bus接口可以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19-06-15):
7008sb s.bus2接金脑没反应,s.bus接口可以不知什么原因?7008sb为b模式

网友A:
不要用bus2接陀螺。bus2接传感器之类模块

网友B:
来个大神解答下,金脑确实支持sbus2回传传输。我也还在摸索中。

网友C:
得把接收机设置成sbus2吧

网友C:
然后再把陀螺里面的接收机也设置成futaba sbus2

楼主:
7008不用设置就可以用bus2的

楼主:
终于可以了,来回试下几种模式现在可以双向回传信息了。

网友D(2019-11-23):
谁有sbus2传感器回传协议,能分享一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