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手都说低KV值电机配高电压电池效率高

楼主(2019-06-15):
比如有12个18650电池 是3串4并续航长还是4并3串续航高 或者6串2并续航长?

按我自己理解 18650电池内阻要大不少 如果并得多的话 用电路并联原理可知总电路电池内阻要小不少 内阻消耗的功率少了效率就提上来了

关于KV值电机电压效率的情况 我查了飓风电机 KV760 配6S电池 1045桨 效率最高是7.06G/W   而KV980配3S电池 效率最高可以达到10.45G/W

当然这是推力比较低的情况

那么我想组一台远航机 可不可以弄成双发的 每个电机工作在效率最高的那一档 虽然单个电机推力低  但是2个电机推力就够了 2个电机的效率是不是要比单电机效率高

网友:
朋友,实践出真知

网友:
想法没错  但省下的那一点 电被多出那个电机及电调的重量  和阻力消耗掉了

网友:
电流小呗,

网友:
在你设定好飞机重量的情况下,比如两个电机都能巡航,那你就要选消耗电流最小的那个电机和电池的配置!和开车一样,在5档时能匀速行驶时不拖档的时速最省油!

网友:
高压主要电流小,发热小

网友:
电阻是消耗能量的东西,电流越大消耗能量越多 都转化成热能了,传输电能要把低电压变成高电压然后传送是一个道理。

网友: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飞就行了

楼主:
想明白了 还是高电压效率高 电阻发热是电流的平方  减少电流效果最大

楼主:
原来功率是P=U*I 电路发热电阻为R 现在U增加到2U 电流减少到0.5I 就按电池串联内阻为原来的两倍2R 功率P不变情况下  内阻热功率 0.5I*0.5I*2R=0.5I^2*R

电路热功耗降低一半

网友:
不是所有工况都是低kv的效率高,有公式计算的,在网上找找吧

网友:
有些条件下速度和耗电量要兼顾,不是一味的追求低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