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110飞3d油门螺距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9-06-15):
如题。一直飞6g模式。四面悬停没有任何问题。小飞机就是贼得很,普通模式螺距也只设置80。id1设置油门直线80,螺距80,40,0,-40,-80。今天外面切了下id1。乖乖隆地洞。模型飞机那个乱窜啊!适应了几块电才控制住。不知道大神们油门,螺距是怎么设定的?
望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世界,所有直机,飞花式3D,几乎全部是一根直线,只有极少数不是直线,为了适应自己手感

网友:
先飞3G模式,四面悬停试试?

网友:
油门曲线:全都是100%,螺距曲线:左下到右上一根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世界,所有直机,飞花式3D,几乎全部是一根直线,只有极少数不是直线,为了适应自己手感

大锅!这个我是晓得滴。所以想知道飞110的童鞋油门螺距怎么设置的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锅!这个我是晓得滴。所以想知道飞110的童鞋油门螺距怎么设置的嘛

先设直线,能翻跟头的翻一下,看看过180度点时转速声音有没有变高,有的话把油门曲线中间点稍拉一点下来。
你其实需要设置的是DR舵量,贼不贼是看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设直线,能翻跟头的翻一下,看看过180度点时转速声音有没有变高,有的话把油门曲线中间点稍拉一点下来 ...

有时间研究哈控的设置

楼主:
慢慢调了下,id1油门设置75,螺距仍然-80-40-0+40+80。适应一段时间悬停没有问题。以后翻再调整吧

网友C:
110的油门还是要100,要不然动力太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的油门还是要100,要不然动力太弱了。

现在是适应悬停,还没有3d。到3d时候应该调成100

网友D(2019-09-08):
引用 楼主:
现在是适应悬停,还没有3d。到3d时候应该调成100

兄弟你现在是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现在是怎么设置的呢

不暴力油门最高70。螺距最高75。这样不会那么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暴力油门最高70。螺距最高75。这样不会那么贼

就是原厂控。能告诉我6G设置和3D模式设置的螺距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