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这个数值能么老是20多

楼主(2019-06-16):
大伙帮我看看,这是咋回事,这个东西叫啥我也说不上来,换件这个数值老是20多没超过30过,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空气密度

网友A:
RSSI,接受信号质量……因为你的控可能不支持RSSI功能,所以你飞控开了这个也只会显示这么多不会变化,功能根本就没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SI,接受信号质量……因为你的控可能不支持RSSI功能,所以你飞控开了这个也只会显示这么多不会变化,功能 ...

睿思凯x9d 接收机r-xsr

网友:
你是不是开了地面站设置界面RSSI开关  关掉就行了  这个现实的是电平 0-3.3

网友:
我没用睿斯凯,所以不太清楚睿斯凯这个是应该怎么设置。大体应该是叠加SBUS来使用的,要选择RSSI是几通道

网友:
我的换了块飞控也是不变化,以前好象可以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