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米翼展大飘飘反扭严重差点炸鸡

楼主(2019-06-16):
从咸鱼收的1.5米大飘飘库存货
用的2212KV1400配8060桨
试飞的时候反扭严重,飞机往右转的厉害,副翼往左几乎打到头了

说明书还说要做右拉,那推力线不是更往右了吗?
我现在准备换成2212KV2450加6寸桨不知道能不能好点?

网友A:
你这是动力不足

网友B:
应该不会啊,一米的好小子也不用做右拉

网友B:
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1.5米的后推这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反扭

网友:
检查一下推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动力不足

不会吧  冲浪者我也用的2212kv24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入手的?

98块钱   以前我都用高kv配小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轻了。

第一次飞抬头 第二次调了升降还低头呢

网友D:
1.这个翼展按说反扭不会明显;
2.该左拉还是右拉,要看螺旋桨转向(机主用正桨还是反桨);
3.应好好筛查判断再归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飞抬头 第二次调了升降还低头呢

重心问题影响了安定性,不该靠升降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个翼展按说反扭不会明显;
2.该左拉还是右拉,要看螺旋桨转向(机主用正桨还是反桨);
3.应好好筛查判 ...

感觉头轻了  用的3s2200已经是最小值了  上次上单翼用3s1300直接螺旋炸鸡了  后来换了2200就好了

网友E:
这飞机我也有一架,翅膀有点倾斜,你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我也有一架,翅膀有点倾斜,你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

这个还真没注意   怎么会这样?你是用什么动力?

网友:
80翼展都可以抵消反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注意   怎么会这样?你是用什么动力?

我还没装机,打算用大疆的2312,配10寸桨

网友F:
无动力滑翔看看是不是歪得厉害,如果无动力还是严重倾斜就和反扭无关。
好好检查装机正不正,机翼有没有扭曲。如果机翼扭了,可以试试额外镶嵌碳纤条、斜拉纤维胶带来往回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动力滑翔看看是不是歪得厉害,如果无动力还是严重倾斜就和反扭无关。
好好检查装机正不正,机翼有没有扭 ...

我检查了一下  固定皮筋的杆子歪了  机翼也跟着歪了  另外这个机子库存好多年了  不知道机翼会不会变形

网友G:
通常评论反扭,主要是看翼展对应的桨直径进行比较的。
以6寸桨的反扭力度,一般情况下只对翼展80以下小飞机有影响。
1米5的翼展,如果要说桨反扭影响,这桨一般有12-14寸了。
另一话题,6寸小桨产生的推力确实不大,对于1.5米翼展的慢速机来说其实不匹配,抗风能力会比较差的。
这么大翼展配6寸小桨,除非是机翼很薄阻力很小那种竞速滑翔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常评论反扭,主要是看翼展对应的桨直径进行比较的。
以6寸桨的反扭力度,一般情况下只对翼展80以下小飞 ...

我以前只飞过冲浪者  用的6寸感觉还行

网友:
操作不当,加速太猛

网友:
反扭表示没有存在过,我70厘米的前拉练习机,用2208  9050桨,没有什么反扭,电机是直装的。

网友:
这机应该是用2814,其他问题要看视频。

网友:
楼主反扭和低头解决了吗,可以上9寸桨吗,想收个,在闲鱼没找到,新手什么机不是炸,想买个便宜的

网友:
感觉是翼的角度

网友:
桨机都会有反扭,只是大小而已。但这个机型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反扭,就像冲浪者的反扭可以忽略不计一样。
看一下机子装的正不正,再检查一下推力线。
先进行无动力滑翔,如果飞机能平稳滑翔,说明装机没问题,问题可能出在推力线;若无动力滑翔就有问题,说明飞机装的不正,需要重新调整。

网友:
哪里买的,也想整一个

网友(2021-02-09):
老哥,你头像的摇杆保护套在哪买的,很特别呀,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98块钱   以前我都用高kv配小桨

求关键字,谢谢